[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哪位给看看以下程序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6-10-06):
哪位大神给看看这几条程序什么意思  这里的注释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state_light_blinking_time的有效位是0还是1啊

网友A:
应该是1

楼主:
我读着应该是0  你再看看  帮忙能说一下为什么是1的

网友B:
这个可以看出来的吗?图1的的if条件成立,state_light_blinking_time是0无疑,否则对该变量操作的从两幅图中可以看到只有for循环的if语句中,但是state_light_blinking_time可奇可偶。恕我愚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