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锂电池给芯片作为后备电源供电

楼主(2016-10-06):
目前要设计一个后备电源电路,芯片的电压是5v,想用锂电池作为后备电源待pc端断电时由锂电池供电。求问锂电池该怎么选用?电路部分的降压升压?这个整的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是给电脑主板供电

网友B:
参考笔记本

网友C:
移动电源专用芯片,降压充电与升压输出一体化

楼主:
RE: 锂电池给芯片作为后备电源供电

不是那种大型的设备呀、我只要一个简单的电路、给一个芯片供电就成、

网友D:
CR2032的电压是3.3V,简单的方案可以用2颗CR2032串联供电,一颗后备电源需要用个升压IC!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7850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