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没有uart,那他是怎么实现串口的?

楼主(2016-10-06):
launchpad的没有uart,那他是怎么实现串口的?

网友A:
USCI模块可以配置成UART通信模式

网友B:
视频上讲的不是有利用Timer A实现的方法吗?

网友C:
可以通过定时器实现串口发送。

网友C:
怎么不适用spi或者iic呢?

网友D:
没有尝试过定时器吗?

网友D:
定时器实现的最大波特率就是115200,可能波特率不是很准确。

网友E:
用 定时器。

网友E:
定时器实现串口不稳定。

网友F:
看哪个版本的了2553那个,后面的版本和之前的版本都不一样

网友G:
定时器实现串口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定时器实现串口发送。

波特率不是很高。

网友H:
模拟串口

网友I:
这个使用定时器模拟的UART的

网友J:
通过定时器能够实现串口。

网友J:
定时器实现的串口的波特率不会很高。

网友K:
这个是采用模拟串口实现的吧。。。

网友L:
通过UART的方式与PC端进行通信?

网友L:
调试的话,可以单步调试也能通信。

网友M:
用定时器模拟的UART

网友N:
这个是靠定时器模拟出串口的使用的。。

网友C:
可以实现串口芯片试试。

网友C:
定时器实现的串口不是很好用。

网友O:
定时器实现串口操作。

网友O:
也可以通过外部芯片实现的。

网友P:
这个终归是有解决办法的嘛

网友Q:
用IO口模拟UART,注意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