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程序固化到flash后就不行了

楼主(2016-10-06):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仿真器自己提供电源,写片后CPU供电产生问题。

网友C:
下载到flash中后搬移到RAM中运行

网友D:
代码搬移是有必要的

楼主:
终于解决了,不用代码搬移,只需在写参数时禁止全部中断,等写完参数后再开中断。中断对写flash参数时有影响。

网友E:
怎么不能实现了?

网友E:
你的bootloader有吗

网友F:
中断对写flash参数时有影响

网友G:
引导问题吗?

网友G:
看看引导区怎么写的

网友H:
程序引导有问题了。

网友H:
看一下你的cmd怎么弄的

网友I: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芯片的设置的。

网友J:
这个为什么要固化到flash 中的呢?要看下程序能从flash中正常被访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