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PRS通讯的多点对一点的一个监控系统

楼主(2016-10-06):
硬件固件部分已有眉目,但监控中心需要一个windows上位机编程,应该是CS结构的,用什么软件我也不熟,请各位老大指点明路

网友A:
工具很多啊 windows下用VC VB DELPH ...

网友A:
这个上位机软件要做好不容易,终端的点一多的话,稳定性要求非常高,而且需要一系列交互的机制

网友B:
用VC吧。
如果点不多,没啥附加功能。
找个VC使用SOCKET类的服务端程序改改,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C:
找人做吧。

网友D:
如果不懂的话,那就先上手vb吧,这个简单,通信用的控件!

网友D:
C#比较好入门,与C也近似,现在也是主流,可以考虑下。

网友E:
可以使用c#设计一个。

网友E:
一般都是串口编程实现的。

网友F:
你要实现的 功能,一般都是串口数据就可以。

网友F:
你用的udp模式还是tcp模式?

网友G:
上位机的话,可以通过c#来实现读写。

网友G:
c#包含了udp的库,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