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测量电网频率的电路

楼主(2016-10-0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头文件中包含的内容是

网友B:
加上光耦好一点

网友C:
因为 P1、P2、P3口 内部有上拉电阻啊

网友D:
是不是信号太弱啦

网友E:
测电网信号频率不用这么复杂,用电阻降压+光耦隔离就行。

网友F:
测一下2脚和3脚的波形就有结果了~

网友G:
还有,小朋友,仿真毕竟是仿真

网友A:
此电路测量精度是多少hz

网友H:
受到了电磁干扰的啊

网友I:
测量电网频率?怎么测?

网友: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电网频率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J:
楼主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J:
IO的驱动配置什么模式了?

网友K:
你的IO配置程序呢?

网友K:
用的哪个单片机实现的?

网友L:
IO配置成float吗?

网友L:
如果是输入信号要配置为上拉模式。

网友M:
什么单片机,P1、P2、P3口是什么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