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为IO时,在调试模式就无法使用

楼主(2016-10-06):
(无正文)

网友A:
怎 么兼顾调试功能?

网友B:
可以当IO口吗   不可能吧

网友C:
TCK TMS TDI TDO等 你再看看

网友D:
MSP430的IO口时用的最多功能的  但是仿真口还是单独的啊

网友E:
感觉到不能兼顾吧?不是烧写之后才可以用吗/

网友F:
你怎么配置的?

网友F:
jtag的Io是配置之后才能使用的。

网友G:
定义为IO时就没有调试功能了吧,是不是还得配置回来

网友H:
JTAG默认为调试的。

网友H:
JTAG作为普通的IO需要使用重新定义的。

网友I:
JTAG需要配置的!

网友I:
用作普通IO的时候需要重新设置。

网友J:
调试接口的一般不要设计做他用的。

网友J:
不过在成熟的批量的产品中倒是可以的

网友K:
复用管脚不会用的就不要采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