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这种走线是在哪里设置的?

楼主(2016-10-06):
平时,我用AD布线的时候都只能是一条线一条线地走,像上面这张图所示的类似于块状的线是如何布的?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1.用一根根走线重叠起来,组成需要的形状;
2.用铺铜,画任意形状。

网友B:
也有人就是用块和线一根根的画有的

网友C:
我是自己拿线一条条的填充的,这样后期微调的时候只需要增加或删除几条线就可以了,或者直接移动线,不用重新敷铜.

网友D:
铺铜最方便实用!

网友E:
直接铺铜的

网友F:
可以铺铜,我喜欢用块拼出来,place-full

楼主:
看到别人做的板子,真的感觉是设置设出来的。

网友G:
画好形状,直接敷铜,也可以用填充。

网友H:
以前都是一根根重叠着画出来的

网友I:
铺铜。。。铜箔的形式可以选择块式填充的也可以是线段填充的。。为了与旧账本共用,我现在的铺铜还是以线段式填充。。这样另存为低版本也没问题了。

网友J:
两种方法,一种是重叠的走线;一种是铺铜;一般用AD画板,这种重叠走线的多,AD软件方便,有些软件就不支持重叠走线的。

楼主:
难道真的没有相应的工具,好比如说泪滴这样的工具来进行设置的吗?如果有很多地方需要这样做,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K:
直接铺铜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