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设备请求

楼主(2016-10-06):
在USB设备请求响应的程序中:
case GD_DEVICE_QUALIFIER;                        //设备限定描述符
      if( HighSpeedCapable( ) )
      {
             SUDPTRH=MSB( pDeviceQualDscr  );
             SUDPTRL=LSB(  pDeviceQualDscr  );
      }
      else
      {
              EZUSB_STALL_EP0( );
        }
      break;
请问:
       HighSpeedCapable( )      函数和    EZUSB_STALL_EP0( );函数是干什么用的。
      刚入手USB,求大神带。

网友A:
HighSpeedCapable()判断设备是否能在USB HIGH-SPEED (480M Bits/s)下工作,只有当设备能在HIGH SPEED下工作,DeviceQualDscr里面描述的东西才有用,DeviceQualDscr描述是设备降级为FULL SPEED时的情况。如果设备只支持FULL SPEED就没有降级使用一说。EZUSB_STALL_EP0( )就是回应说设备都不支持HIGH SPEED,没有降级使用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ghSpeedCapable()判断设备是否能在USB HIGH-SPEED (480M Bits/s)下工作,只有当设备能在HIGH SPEED下工 ...

哦,这样。那这两个函数是在头文件里面定义的吗?可以直接拿出来用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样。那这两个函数是在头文件里面定义的吗?可以直接拿出来用对吧? ...

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