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中如何去掉design cache中的路径信息呢?

楼主(2016-10-06):
这个 我百度了一下貌似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法,有没有哪位同仁研究过此问题呢?

楼主:
版主帮看看呢,多谢,坐等问题解决。

网友A:
这个库是拷过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库是拷过来的吗?

是拷贝的库,不是自建的标准库,就算是自建标准库也是有路径的,我想删除这个路径,不管是拷贝库还是自建标准库都要删除这个路径。

网友B(2016-12-20):
没找到合适的办法,只能手动替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