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哪种接口

楼主(2016-10-06):
对于我们的应用,我必须使用Blackfin的PPI总线与DaVinci DM6437接口。

PPI总线的数据(8位并行数据)将会与BT.656 (Y Cb Cr)符合一致,并且会以H.264的格式进行编码。

楼主:
基本的问题是:我要使用哪种接口才好?

网友A:
还是其它接口?

楼主:
进入的数据会以30fps、分辨率为720 x 576的形式

网友B:
并行接口HPI适合这个项目。

网友C:
数据是谁到谁呢?

网友A:
如果是PPI到6437,可以考虑用6437视频前端

网友D:
6437视频前端就是他吧

网友E:
6437视频前端

网友F:
还是选用HPI吧

网友G:
同意楼上的建议,HPI可以让处部的主处理器直接访问DSP内在映射中的部分内存,而无需DSP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