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板子上这个功放芯片型号

楼主(2016-10-07):
哪位知道这个芯片型号是什么的

网友A:
提供信息不足.只能猜是20W的D类功放,24pin 单声道的.这面这款对下线路板,碰下运气.哈哈

网友B:
T叔速度够快的。。。呵呵‘
从PIN脚来看。。应该是对的。。

网友C:
丝印没有了啊?

网友D:
从电路图的风格来看,MPS的可能性教大,参考上面的规格去网站上找找

楼主:
谢谢
马上打样品回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信息不足.只能猜是20W的D类功放,24pin 单声道的.这面这款对下线路板,碰下运气.哈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