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小试NanoPi NEO】序列之8:SSH操作

楼主(2016-10-07):
【小试NanoPi NEO】序列之8:SSH操作
*******************************************************************
          转载请注明 版权所有!否则后果自负,谢谢合作!!
*******************************************************************
       本节我们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准备工作
2.上网前准备
3.上网体验
一、准备工作
1.电脑一台;
2.Micro-USB线一根;
3.NanPi NEO开发板一块;
4.串口转TTL开发板一块;
5.USB转串口一块;
6.杜邦线若干;
7.网线一根。
二、上网前准备
1.NEO通过串口与电脑连接。如下图所示:
2.NEO连接网线。如下图所示:
3.共享网络。如果现在笔记本已经通过WIFI连接到互联网,可以将无线网卡的互联网资源共享给本地连接。以win7系统为例,网络——更改适配器设置——无线网络选中——属性——共享,在共享选项卡上选中“允许其他网络用户通过此计算机的Internet连接来连接(N)”选项,点确定。如下图所示:
4.查找NEO的IP地址。如下图所示:
5.SSH中输入ssh root@192.168.137.242,如下图所示:
三、上网体验
1.Ping下看看效果。下图所示:
2.查看已经连接的服务端口netsta。如下图所示:
至此,大功告成!
******************************************************************
******************************************************************

网友A:
求指引如何开发snappy应用

网友B(2019-06-03):
谢大神指引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