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汇编编写PSOC程序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6-10-07):
用汇编编写PSOC程序应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用HI-TECH C Pro可以提高代码效率,ImageCraft的编译器做的不好,几乎没有优化

网友B:
主过程采用C,函数尽量采用汇编实现

网友C:
函数的参数尽可能小于两个(8bit),以减少参数传递的开销,尽可能采用全局变量

网友D:
M8C最大的开销来自于memory page的切换,故尽量使变量位于同一内存页,访问连续的内存

网友E:
也最好使用X指针间址

网友F:
在学校时候就把汇编语言给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