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双STM32通过SPI进行通信

楼主:
    最近在学STM32,学到SPI了,但是各种教程只有32作为主机,往各类FLASH芯片里写数据,个人觉得这样并不能看出SPI通信的核心。所以我想用两块32通过SPI进行通信,主机的程序一大堆,但是作为从机的程序就很少了,而且网上的从机程序都是求助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结合以前用PIC写SPI通信程序的经验,看了32的SPI模块的资料后,开始写从机程序,从机采用中断方式接收。调了几天,终于实现了两者之间的通信。同时也发现了一个网友们遇到的共同问题,就是主机接收到的从机数据跟从机发送的数据实际上是有移位的,例如从机发送1、2、3、4、5;主机接收到的是2、3、4、5、1;这是个问题,而且也没见网上有什么解决办法,所以觉得只要在通信时将数据修正一下还是不影响通信质量的。
    压缩后的程序太大无法上传,有需要的可以找我,大家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A(2016-10-07):
楼主的经验不错啊,确实是,如果遇到什么小问题,通过软件方式可以搞定,只要不影响使用的速率都是OK的

网友B:
等你搞定了别打补丁还不错位的程序,就会发现,以前写的不够好...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从机接收程序是自己写的还是参照官方程序。

网友D:
发一份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经验不错啊,确实是,如果遇到什么小问题,通过软件方式可以搞定,只要不影响使用的速率都是OK的 ...

主要是在网上发现很多一样的问题贴,都没有解决的,不知道怎么消除数据的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你搞定了别打补丁还不错位的程序,就会发现,以前写的不够好...

确实是,所以需要大家共同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的从机接收程序是自己写的还是参照官方程序。

自己写的,是用两片芯片通过SPI通信,而不是一片芯片的两个SPI进行内部通信~

楼主:
压缩后还是太大了,上传受到了限制~

网友E:
MCU能做好主机就够了。。。。。

网友A:
MCU一般就是作为主机用,SPI的外设自动完成的,不需要考虑两个单片机用SPI通信,两个MCU如果非要通信用uart

网友F:
楼主的想法是非常不错的,软件基本都能搞定

网友G:
如果非这么用,就一个配置为主机模式,一个是从机模式。一般双机通信不用SPI,用的是UART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