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信号干扰

楼主(2016-10-07):
在硬件设计阶段如何消除信号干扰,包括模拟信号及高频信号?应该从那些方面着手?

网友A:
1.模拟和数字分开;2.多层板;3.电容滤波。

楼主:
在电路板的设计上,如何很好的解决静电干扰问题。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特殊情况下,电源输入、数字量输入串接
专用的防静电器件。

楼主:
DSP板的电磁兼容(EMC)设计应特别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C:
正确处理电源、地平面,高速的、关键的信号在源端串接端接电阻,避免信号反射。

楼主:
用电感来隔离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其电感量如何决定?

楼主:
是由供电电流或噪音要求来决定吗?有没有计算公式?

网友D:
电感或磁珠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直流电源可以通过,而高频噪声被滤除。所以电
感的选择主要决定于电源中高频噪声的成分。

网友E:
电感的选择主要应该决定于电源中高频噪声的成分吧

网友F:
主要是硬件消除

网友G:
增加滤波器

网友H:
一般需要注意电源的干扰。

网友H:
另外频率高的可以加个屏蔽层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特殊情况下,电源输入、数字量输入串接
专用的防静电器件。 ...

机壳接大地是很有效的预防措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电感或磁珠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直流电源可以通过,而高频噪声被滤除。所以电
感的选择主要决定于电源中 ...

信号干扰是非常需要注重的问题

网友K:
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的,不过一般都是从PCb设计上就开始考虑的。

网友L:
消除信号干扰的,隔离措施要做到位的。

网友:
电磁兼容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