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评估带USB的430单片机吗

楼主(2016-10-07):
不知道坛子里有人做过评估吗,结果怎么样?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A:
还没有用过,现在usb都集成在了芯片里面,方便我们使用

网友B:
也没用过,好像听说是5系列的带的有吧,具体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C:
MSP430F5xx的带全速USB2.0模块,我在以前单位做过一个产品,主控芯片是MSP430F5510,MSP430F5xx的USB模块简单的连接一些外围电路就能实现USB通信,但是程序比较麻烦,需要配置好多寄存器

网友D:
现在5xx带USB的有很多客户在用,已经出来很长时间了。

网友E:
有USB的430已经出来有些时候了,TI有提供相应的USB库方便使用

网友D:
支持CDC/HID/MSC协议 用TI提供的库 MSP430 USB Developer's Package 开发很方便 可以不用配置寄存器

网友E:
还木有用过呢,打算最近去体验一下

网友F:
5xx系列的单片机的就带USB功能的呢

网友G:
USB的msp430吗?

网友G:
铁电的msp430,就是fr5的那个。

网友H:
msp430f5529

网友H:
msp430f5529这个有开发板可以用。

网友I:
5系列的带的有,用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J:
TIVA的产品可以有。

网友J:
msp430f5xxx可以有。

网友K:
现在的处理器都有USB了。

网友K:
可以试试5509A这个芯片。

网友L:
USB的开发设计向来就是比较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