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自动编程?

楼主(2016-10-07):
psoc creator是将图形设置好后软件自动编程吗

网友A:
像keil一样自己敲代码?

网友B:
原理图模块设置好后编译会自动生成底层驱动C代码

网友C:
具体应用还得根据需要在主函数里调用系统初始化和各模块的功能函数配合着写代码。

楼主:
这psoc刚接触完全没头脑,,资料又不多。。大神能不能给点建议啥的

网友D:
PSoc Creator 的File菜单下面有个Example Project,里面有许多示例工程

网友E:
对,你挑几个简单的,比如LED,LCD之类的,然后对照着自己模仿一边,渐渐就熟悉了。

网友F:
还是要整个简单的硬件电路,或者开发板,结合例程,做一两个实验。这样才能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