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上电无法工作,仿真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2016-10-08):
大家好,我昨天碰到一个问题,我的STM32F103C8T6直接上5V电源,没有工作,比如LED不闪,LCD不亮。就是不能工作,但是我进入在线调试状态,工作是正常的。整个板子的模块都是正常工作,就是直接上电,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看下复位,电源等是否正常;
特别是地线

网友B:
上电,按下复位键看看能不能运行,,,,,

网友C:
查下晶振 有一次仿真能跑 上电跑不了 最后查出是晶振配置的问题

网友D:
单片机直接上5V,你确定单片机还没有烧坏?

网友E:
看一下上电是否直接进入了ISP模式 或者地址0有没有数据

网友F:
不是3.3V?能上5V,立马看数据手册确认

网友F:
我晕,大哥逗我玩呢?VDD 2.0-3.6V

网友G:
boot脚有没有正确接地

网友H:
应该是boot启动模式的问题。

网友I:
vector 是不是从0开始啊。。

网友J:
看看复位电路是否工作正常,关于晶振,可以考虑用内部晶振试试看。

网友K:
供电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芯片已烧,不谢

网友L:
5V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烧了还能调试?太牛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直接上5V,你确定单片机还没有烧坏?

不好意思,没说明白,有5V转3.3V的IC的。

楼主:
大家好,不好意思,我有5V转3.3V的IC的。这个没说。

网友M:
我以前遇到过,我以前在用LPC1224的时候,遇到过仿真可以运行,但是断电再上电就没法运行,其实不能算不能运行,而是运行了一会儿就复位了。 复位要么是启动方式的问题,要么就是看门狗,因为我没用固件库,自己写寄存器,所以在启动时候没有实现将看门狗关闭,导致启动一会儿会儿就复位。
建议你可以用串口或者随便什么输出复位寄存器的值,你去翻翻数据手册应该有类似的寄存器,看输出的值来判断是什么引起的复位,如果不是复位引起的问题,那么就得怀疑芯片和电路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