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功率管死区时间的设定

楼主(2016-10-08):
这里能不能以 MOS 80H12为例资料已上传,方便讲解一下具体怎么设定  有人说这个死区时间是功率管的关断时间与开通时间的差,并且将这个差值作相应的放大 ,但是还不懂 请各位给讲解一下  麻烦

网友A:
起始明白原理, 就好理解了, 死区时间的目的是保证后端半桥是上下管不能存在都开通的情况, 而在前端控制中加入的双管都关断的时间.
控制端打开到功率管真的开通之间是有时间延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