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a堆栈报错

楼主(2016-10-08):
本人刚接触AVR有些不熟悉,请教坛子里的大神堆栈问题
一:使用编译环境IAR-AVR5.3版本
二:刚开始全局变量不多,使用一切正常,后来增加了些全局变量,IAR提示报错如下图

三:然后我去掉一些全局变量  看看map文件,看到ram的使用也只有173个字节,而我们的mega8的ram是1K,没有用完。如下图

四:然后我在IAR的选项中设置大一点CSTAK但是没有用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坛子里的大神们,帮个忙。如何处理。难道软堆栈就不能设大一点吗

楼主:
没人来,自己顶

网友A:
如果楼主C程序中使用了printf()或者scanf()函数,并且,设置为Large就相当耗费内存。改为Small或Tiny。参见下图:

楼主:
没有使用printf或者scanf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C程序中使用了printf()或者scanf()函数,并且,设置为Large就相当耗费内存。改为Small或Tiny。参见 ...

没有使用printf或者scanf函数

楼主:
G:\55.jpg这样设置就OK了

楼主:
把memory model设置为small模式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