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的SPI 带多从站问题 片选问题

楼主(2016-10-08):
大家好,现在用28335的spi模块带2个从站模块,分别是旋变芯片和eerom。
旋变芯片和eerom共SPISIMOA,SPISOMIA,SPICLKA,对应28335的96,97,98三个引脚,
SPI标准配置的片选信号SPISTEA(99引脚)连接旋变芯片的片选引脚,GPIO58(100引脚)连接eeprom的片选引脚,
1:想问这样的硬件设计可以满足和两个spi从站正常通讯吗?
2:此时SPISTEA引脚该如何配置,配成GPIO?因为如果配成SPISTEA时,选择EEPROM时,此引脚也会变低,会同时选择2个从站
3:一般spi并联,片选怎么做的,2个从站需要共用SPISTEA这个引脚吗?

谢谢大家

并联使用跟如果利用McBSP将它们分开使用有没有什么不同,楼主现在还在做电路设计吗

网友A:
如果57配成功能引脚  肯定只能使用一个外设

网友B:
片选配成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57配成功能引脚  肯定只能使用一个外设

谢谢

网友A:
客气  有进展记得分享

网友C(2017-08-01):
引用 网友A:
客气  有进展记得分享

你好,这个地方,把57,58引脚都设置为GPIO口,那么SPI的片选还起作用吗?我的意思实际上SPI的片选只相当于一个选中开关,只适合有一个从机的情况,当有多个从机时需要将几个引脚(任何)配置为GPIO口来充当这个开关的作用。还有SPI自身这个片选引脚在多机情况下是不是必须配置为GPIO,不然的话会出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