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R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6-10-08):
为什么GD32F150R的引脚A B C是编号0至15,而D的引脚号只有编号2,紧接着是引脚F,编号有0,1,4,5,6,7.剩下的就是Vss,Vdd,BOOT0,NRST,Vbat引脚??

楼主:
请问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知道的话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A:
最终解释权在GD原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解释权在GD原厂啊

网友B:
这个是跟具体的芯片设计相关的

网友B:
根与该芯片的资料的,先看下其总共多少管脚的就知道了

网友C:
这个是根据不同的芯片定义不同的,功能性裁剪的。

网友D:
这个是跟芯片的功能相关西的,资源分布是有侧重点的

网友E:
楼上几位说的是,这个跟芯片的功能是相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