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8F6520 AD转换

楼主(2016-10-08):
我在用PROTUES仿真PIC18F6520 芯片的AD转换时,发现AD转换电压数值不对,与输入电压对应不上,参考电压配置为AVDD和AVSS,把参考电压设置到RA3,RA2脚也是一样,显示屏显示的是转换的电压值,显示范围为小数点后3位(显示4位数),程序是参照PIC16F系列,更改了相应的寄存器配置。
请问有用过这款芯片的大侠,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问题出在你用的是软件仿真。

楼主:
可以了

问题出在AD程序转换中GO/DONE位

之前在程序中对GO/DONE位操作是按头文件中的ADCON0bits_t.GO_DONE=1; while(ADCON0bits_t.GO_DONE==1);  AD转换结果不对
现在改成对ADCON0寄存器操作ADCON0=0b00000011;while(ADCON0==0b00000001);  AD转换结果就对了
请问对GO/DONE位应该怎么写操作呢。
用的是XC8编译器

网友B(2016-12-12):
直接用的该位或上1:
ADCON0|=0x01;
你觉得这样呢,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