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关于世界各国ISM频段问题求助

楼主(2016-10-08):
各位大神,有无出口通讯设备到欧美的经验?有一个事情求教:
通常来说,Sub 1G以下的ISM频段,主要有315/433/868/915这几个,在兲朝反正随便用没关系,但是出口到欧美就要小心了。经查资料,似乎美国只允许915频段,欧洲只允许868频段。然而我们的供应商(芯片原厂)却信誓旦旦的说,433频段可以通杀全球,跟2.4G一样。并且他们就有客户出口到欧美的。

求助各位大神,谁有这方面经验的,请告知,谢谢!

@PowerAnts
@chunyang

网友A:
这个问题, 找最新的FCC看一下就行了,各国有各国的频段, 千万不要违返销售国的相关法规.

网友B:
433MHz并不是通行全球的,卖到欧美可以,但过不了相关无线设备认证,而欧美法律的原则是民不告,官不究,不一定需要事先的准入。但一旦被告了,后果则不难想见。想做长久的生意尤其是进入正规的销售渠道,不仅仅要频段满足,还有其它要求,具体见销售国的相关法律。我的Blog中有美国、欧盟和香港的相关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MHz并不是通行全球的,卖到欧美可以,但过不了相关无线设备认证,而欧美法律的原则是民不告,官不究,不 ...

多谢春哥指教!

看了您的博客,有好多链接已经失效了,或者是被墙了,但大致的情况是了解了,多谢多谢!回头我再想办法下载详细的内容吧。

网友C:
还要注意各国发射功率限值也不一样,有的是峰值,有的是平均值,还要注意边带和谐波,中国一般不查这些。

网友D:
第一张表CE;第2张F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注意各国发射功率限值也不一样,有的是峰值,有的是平均值,还要注意边带和谐波,中国一般不查这些。 ...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张表CE;第2张FCC

多谢提供资料!学习了。

网友E(2016-11-22):
2.4G频段Duty Cycle不限制?那么我是否可以做一个恶意100%占空比的2.4G拿来专门干扰WIFI?

网友D(2017-03-17):
引用 网友E:
2.4G频段Duty Cycle不限制?那么我是否可以做一个恶意100%占空比的2.4G拿来专门干扰WIFI? ...

可以的

网友F:
wifi说干扰就干扰了?,,拿什么干扰,2.4g的fsk的发射?想干扰还是用wifi设备在驱动上做手脚,神不知鬼不觉,安全方便,绿色环保

网友E:
引用 网友F:
wifi说干扰就干扰了?,,拿什么干扰,2.4g的fsk的发射?想干扰还是用wifi设备在驱动上做手脚,神不知鬼不 ...

fsk发射器确实能干扰WIFI,窄带干扰宽带

网友G(2017-04-17):
关于世界各国ISM频段问题求助,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