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负阻还是正反馈,这是个问题....

楼主(2016-10-08):
射频或微波领域内,多引入“负阻”。当然,如果是采用了负阻器件,那么由器件的特性就非常容易理解。不过,如果采用了通常的有源器件,那么理解起来就得依据“视角”而定了。

楼主:
曾给过一图,这里引一下:

楼主:
那模型过于复杂,给个简化版:

楼主:
简化模型有了,下面得先配点东西:

楼主:
算出输入阻抗:

楼主:
显然,满足下面条件:

则会出现负阻

楼主:
这里,可以利用射频和微波技术中的稳定性判据,譬如Rollett条件(即K-Δ判据),当然得给出(或变换出)相应的参数。此外,也可以采用Nyquist判据

楼主:
从前面所求得的阻抗可以看出,其是容性的。那么配上电感就成了下面的振荡器:

楼主:
仔细看看,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电容三点式(考必兹?)

楼主:
补充说明:

严格意义上说,上图所给的还不是振荡器。必须引入使其幅度和相位稳定的非线性特性,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

网友A:
关于满足振荡的稳定,所需之非线性是不言而喻的。新分析中线性Ro-启振包络线理论牵强,Ro存在理由是错误的。
将三极管3点反馈(比)作端口网络参数分析,引入负阻概念在原理上毫无障碍(老抽给出具体证明),也不是新发明。但实践绝对压倒性应用前者而不用后者,表明它更容易设计参数计算分析。就连新理论的制造者在所遇到的多个案例中,也依然运用着“错误的”经典分析,从未见用过自己的创新!

网友B:
   H大,我是草根,胡乱说,错了也还是草根:丙类放大模式。频率高了工作才正常。

  多谢jz0095!我是胡乱说的。

丙类是加负偏压(乙类是0偏压),主要需要提高驱动幅度工作才正常,是正脉冲输出。

网友B:
   不知道为何重贴。

网络慢、卡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以为第一次发布无效,发布了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有个疑问在射极接入了Ce还不够,在Ce还得并联上电阻Re或电阻有串联扼流圈,而输入阻抗其中的Ce,应 ...

“大师,有个疑问在射极接入了Ce还不够,在Ce还得并联上电阻Re或电阻有串联扼流圈,而输入阻抗其中的Ce,应包括Re并联在内,若忽略Re,应先声明Re>10XCe才是。”

这是交流分析,直流偏置可以用恒流源,所以这里将与Ce并联的恒流源给开路了。

“ 既然输入端有了负阻,必然得考虑加入电感的串联内阻,只要负阻大于此电感的内阻,就可以振荡。既然已经振荡了为什么还要引入非线性特性,非线性特性是元件与生俱来的无法强求,也只是影响限幅,并不影响起振。至于振幅跟Ce与Cbe比值有关。当然实际上Cbe也包含外加并联的电容。”

这里考虑的是起振,所以必须得有环路负阻,简单起见忽略了电感的损耗电阻。非线性特性是有源器件(譬如BJT)的固有特性,但是在小信号线性分析时没有考虑,作为完整的振荡器分析必须将这个非线性特性给考虑进去。当然,非线性分析所使用的则是另外的一套“语言”。

“ 那末本电路和jz网友的有何差别,为何您指他是胡说八道。”

这里我明确说明了线性分析用在振荡器中的缺陷。如果有人说振荡器能够用纯粹的线性分析作为其完整的分析手段,那么他就是胡说八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H大,我是草根,胡乱说,错了也还是草根:丙类放大模式。频率高了工作才正常。 ...

这个不是“丙类”。至于频率,可以计算。

网友D:
好不容易正经说点儿事儿,回头一瞅,禁言屏蔽!
简单说吧。
1,如果hfe也好mg也好,不能受到幅度的限制一一非线性,那么这个电路的振幅将是无限的。
2,观察振荡起始段包络线型,推出“线性限幅”结论是牵强的。
3,三点式正反馈电路引出端口参数负阻特性是很自然的事(老抽也做数学证明),只不过因为更便于设计分析,反馈+非线就成了经典。
4,前面刚刚遇到的几个实例,就连新理论的编造者自己也都全面运用经典,从未用过所谓“新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连您也必禁蔽,不晓得被哪位举报的,还好我有4个5,王仍然是王。
现在看您这正经八百的说道,还真搞不清 ...

口气不小一一鼓励起老抽了,都自称王啦!哈哈

我不指名,你看不懂,不怪你。

反馈论的反馈深度与端口参数中负阻是等价的,而不是前者错误。
L中的串联电阻或更甚的新理论中的Ro,思维太窄。实际它是接于回路中的各种消耗之等效,包括Re。
其实,新理论的Ro并没有考虑实际的电阻和损耗,而是一个“L中瞬时v/i值”!这是最荒谬的,从而奠定整个错误理论的基础。
老抽本贴不是全面设计,略去偏置不计,只是作了一个电容3点式的交流等效。该模型仅用于证明:那个被鼓吹的负阻理论一点也不新奇。

网友D:
什么乱78糟的 睡觉!

才11点就睡,不放松放松破棋局?

网友E:
-1欧姆依旧是拿不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x大而是H大。H大从没说他有。
去找个氖泡就有,但不是-1欧姆的。 ...

那是负阻现象吧,不能等于负值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是负阻现象吧,不能等于负值电阻.

ΔV/ΔI〈0。氖泡也是正电阻,V/I〉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氖泡是有迟滞特性。

氖泡有个启辉电压,启辉电压比正常亮的电压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ΔV/ΔI〈0。氖泡也是正电阻,V/I〉0。

氖泡也是正电阻,V/I〉0。
这就够了。

网友:
看阿卡卡卡卡卡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欧姆依旧是拿不出来的

摸摸,负阻不同于正阻,是不能以实体元件形式存在的。一般利用的负阻不消耗功率,对信号有放大的功能,需要由电源和电路支持而形成,呈现为端口阻抗的负阻特性

网友D:
楼上的,你教别人,自己也得会,是不是。
若是把这个基本原理掌握了,那个“新分析理论”就胎死腹中了。

你真是睁眼说瞎话,没见到过端口阻抗中的负阻吗?你要是相信事实,许多问题就好理解了。不过对于你的纠结,我认为是认真的表现,我持欢迎态...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摸摸,负阻不同于正阻,是不能以实体元件形式存在的。一般利用的负阻不消耗功率,对信号有放大的功能,需 ...

但问题是有人说有。

那我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