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cs5532芯片

楼主(2016-10-08):
不懂的 找我

网友A(2018-04-10):
楼主您好,最近我在研究使用cs5532芯片,请问您系统校准到底该如何操作呢?校准时需要外接信号吗?还是软件调整就可以呢?说明书说的比较简单,实在看不明白,目前的数据跳动很厉害,猜测是校准的问题,特向您来请教,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