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了个FPGA板子 调试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

楼主(2016-10-08):
(无正文)

网友A:
有示波器的话,测试一下实际输出到LED的波形是什么样的,再对照着写的分频程序看看,可能是哪儿出问题了。或者用chipscope抓一下你输出到LED的数据波形。

网友B:
逻辑分析仪看一下输出的波形到底是什么,或者查看一下程序的状态机是不是跳转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