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讨论一下低温不开机的问题

楼主(2016-10-08):
最近遇到了broadcom的机器2层板ddr跑933的时候出现低温-15度概率性不开机的问题(概率5%),降频到667都没有作用。最后改pcb,将Core那边的地的铺铜铺上能大幅度的降低低温-15度不开机的概率(概率0.1%)。当时未改版的时候将处理DDR地址线的机制改变也能大幅度的降低低温-15度不开机的概率(概率0.8%)。现在就很奇怪为什么改动core的layout和改DDR的软件能同时降低低温不开机的概率。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铺地这种方法是哪里来的?
改善 pcb 厚度?阻抗?刚性?温度?
我也不知道如何解决.好像以前讨论给板子加热就够了.

网友B:
开不了机 蛮大概率是DDR 走线的问题 以及电源的布局
2层板 我想重点查下电源走线上
另外 佩服楼主的1千次开机记录实验 老实说 你测试了几天得出的概率?

网友C:
感觉是时序问题,软件可以改时序,layout也可以改善。

网友D:
感觉是波形的问题吧?低温下高速线的眼图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地这种方法是哪里来的?
改善 pcb 厚度?阻抗?刚性?温度?
我也不知道如何解决.好像以前讨论给板子加热就够 ...

铺地和是demo对比的时候发现的。BCM的人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铺铜会好,只是说地的回流性会好,说的不清不楚。将环境温度上升到25度左右肯定不会出现开关机不起来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不了机 蛮大概率是DDR 走线的问题 以及电源的布局
2层板 我想重点查下电源走线上
另外 佩服楼主的1千次 ...

DDR的走线确实比较差,地址线没有完整的包地。电源的布局一般怎么看,怎么测试,现在我测试发现纹波之类的没有什么异常。我现在也怀疑电源的问题,现在只是盲目的在DDR和core的电源上增加22UF电容,有一定改善,我现在还在加更多的,看看能不能解决。现在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测试来发现问题,一切实验都是盲目的。至于1K次,我这有开关机设备,之后抓打印给软件看。只是需要时间,到不需要自己守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时序问题,软件可以改时序,layout也可以改善。

应该不是时序的问题,现在开关机失败都是,跑到应用或者kernel或者其他地方,反正都是过了DDR的初始化。就是机器其实起来了,只是半路死机了,一般时序的问题是机器根本起不来。layout优化,我这边已经优化了,如果还要优化的话就需要改DDR的走线了,那部分我基本上没有经验和理论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波形的问题吧?低温下高速线的眼图什么样?

低温下DDR的眼图侧不了,没仪器,常温的时候找micron测试过,眼图比较差,眼睛张开的幅度比较小。但是据BCM的说这不影响DDR的性能,但是我不信,不过不信也没有办法,要从根本上改善眼图,需要将DDR的走线重新layout,BCM不支持我也没招了。

网友E:
时序和信号完整性的问题,铺地可以改善ground bounce、SSN,改善回流减小EMI等等,但是不正确的铺地也会带来危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开不了机 蛮大概率是DDR 走线的问题 以及电源的布局
2层板 我想重点查下电源走线上
另外 佩服楼主的1千次 ...

现在都有专门的仪器测开关机实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都有专门的仪器测开关机实验了

他应该是做断复电测试的吧,记录下,然后软件中国log日志好看的。

网友H:
器件的参数是温度的函数,PCB的布局走线决定了分布参数,而分布参数与器件参数共同构成了系统的内工作环境,如果超限则系统将会出问题。改变PCB设计则分布参数随之改变,最佳设计是容限最大时的设计。就楼主的问题而言,首先应重点检查电源、本振和复位,特别是具有上电时序要求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序和信号完整性的问题,铺地可以改善ground bounce、SSN,改善回流减小EMI等等,但是不正确的铺地也会带 ...

你说的确实很正确,但是一般怎么把握这个问题确实很难。一般我的认知是芯片core处的铺铜更多的是散热,对于core电源的回流来说倒是很少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器件的参数是温度的函数,PCB的布局走线决定了分布参数,而分布参数与器件参数共同构成了系统的内工作环境 ...

crystal我测试过负性阻抗和频偏都没有问题,芯片没有复位也没有要求上电时序,现在越来越明确的是电源的问题。但是数据是通过实验加电容而来的,而不是测试来的,现在就是很疑惑怎么通过测试来确定问题,而不是很盲目的去做实验。

网友H:
引用 楼主:
crystal我测试过负性阻抗和频偏都没有问题,芯片没有复位也没有要求上电时序,现在越来越明确的是电源的 ...

电源的低温变性容易测,电压用万用表,纹波用带宽合适的示波器。有时还得注意,某些芯片对电源的建立时间有要求,时序电路往往有复位设计就是为了简化该要求。

网友I:
电容在低温时性能会变得很差,很大一部分电解电容在零下的温度容量都会急剧下降,甚至变成0,贴片电容的容量也会急剧下降。造成电源供应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的低温变性容易测,电压用万用表,纹波用带宽合适的示波器。有时还得注意,某些芯片对电源的建立时间 ...

主要是我在低温-15下测试纹波和电压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抓到死机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在低温-15下测试纹波和电压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抓到死机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

你必须测试到不正常时的参数。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低温下DDR的眼图侧不了,没仪器,常温的时候找micron测试过,眼图比较差,眼睛张开的幅度比较小。但是据B ...

眼图还是要测

网友K:
温度会很影响ddr的时序的,

网友L:
可以考虑做下低温拓展,看看原因到底在哪?2层板bcm允许跑那么高频的吗?

网友M:
高速芯片的退耦, 靠的是一大堆小MLCC, 光在22uF上打主意有啥用? 每个电源管脚挂一颗104甚至103就够了,微法级的的电容一般应付几MHz级的阵发性电流,可放在稍远点的地方。把原来放大电容的地方,多放些小电容。

另外,低温会抬高门电路及时钟电路的门限值,自然会影响高速电路的时序。

网友N:
低温下 FR4的介电常数会改变很多,用FR4常温介电常数做出的阻抗匹配,低温下会偏离很大,一般上G的高频PCB会用特殊的恒介电常数的材料,你如果要是确定要做到-15度,那么普通的FR4肯定不太能用

网友N:
擦,我才发现你是2层板,那么铺地显然有利于阻抗稳定。。。。

网友O:
以前碰到过,确定是地线导致的芯片的低温启动问题,改地线就好了

我是个电源芯片

网友P:
1.能确定CPU内核能否跑起来?
2.内核跑起来了,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ddr的可能性比较大,ddr在内核自检能过,不一定代表能稳定运行,现象应该是随机跑死,并且这种现象出现概率和温度会有关联,铺地一方面可以提高ddr的眼图质量,一方面也许可以变更部分分布参数,如果想要稳定可靠,重layout,优化眼图是最根本的途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低温下 FR4的介电常数会改变很多,用FR4常温介电常数做出的阻抗匹配,低温下会偏离很大,一般上G的高频PCB ...

阻抗反比于介电常数的算术平方根, 一般控阻最大容限是+/-15%, 容许介电常数变化+/-32%, 但通常Layout中控阻都会控制到+/-10%, 容许介电常数变化+/-21%, 很苛刻的要求是10G/40G,或28G/56G背板控阻+/-5%, 对应介电常数范围+/-10%, 这得用FR408HR才行. 我手头只有0-70度的数据, 没有-15度或更低的的, 你有的话可否给一份?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阻抗反比于介电常数的算术平方根, 一般控阻最大容限是+/-15%, 容许介电常数变化+/-32%, 但通常Layout中控 ...

对,你说对了,你也知道只有0-70度的数据,想想为何?嘿嘿,我做过10G高频的就知道,0度以下的是离散的飘,所以**爪点的厂商不标0度以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对,你说对了,你也知道只有0-70度的数据,想想为何?嘿嘿,我做过10G高频的就知道,0度以下的是离散的飘 ...

看来有必要测试一下, 找厂家要几块空白双面板, 测电容进行评估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看来有必要测试一下, 找厂家要几块空白双面板, 测电容进行评估

http://www.rogerscorp.com/documents/2517/acs/RO4000-LaminatesData-Sheet.pdf

这个是罗杰斯的高频板材,里面有个FR4的温度对比,但是看上去好像比例不大,0-15度附近有个剧烈的波动,里面百分比数值应该乘以10才对,而实测FR4的也是从10度左右信号开始变化剧烈,可能我是拿来做天线部分,比较铭感一点,以致于信号FFT,我用程序怎么补偿都不合适,非常不线性和各单机离散性,后来看到这个资料才明白原来是这样

百度文库里面:我们常用的PCB介质是FR4材料的,相对空气的介电常数是4.2-4.7。这个介电常数是会随温度变化的,在0-70度的温度范围内,其最大变化范围可以达到20%。介电常数的变化会导致线路延时10%
的变化,温度越高,延时越大。介电常数还会随信号频率变化,频率越高介电常数越小。100M以下可以用4.5计算板间电容以及延时。

从百度文库里面可以推测,结合罗杰斯的资料,FR4在-15度的时候大概也会有介电常数20%变化,导致线路时间变化10%,而楼主的布线显然没有稳定的参考地层做阻抗控制,所以眼图实际很差,不稳定的边缘,一旦时间延迟变化率达到10%左右,有一部分的线路可能会不能工作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http://www.rogerscorp.com/documents/2517/acs/RO4000-LaminatesData-Sheet.pdf

这个是罗杰斯的高频板材 ...

10G的, 我们用FR408HR

楼主:
测试了,但是不怎么好,博通也不愿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必须测试到不正常时的参数。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能待在实验室。不停的测试、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能待在实验室。不停的测试、

换四层板吧,保持一个稳定的参考地

网友Q:
信号完整性,你以为每个板都一样,或多或少在板线路上存差异,碰到极端情况就会被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考虑做下低温拓展,看看原因到底在哪?2层板bcm允许跑那么高频的吗?

很多项目2层板DDR跑93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低温下 FR4的介电常数会改变很多,用FR4常温介电常数做出的阻抗匹配,低温下会偏离很大,一般上G的高频PCB ...

我们这的板子都是用FR4

网友R(2016-12-22):
不知是否有芯片匹配问题,以前做dsp时也遇到过低温加载失败的,后来将flash换了型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