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测试蓝牙设备的功耗,10uA-200mA的仪器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6-10-08):
目前手里就万用表,测试时会有0.2-5.5mA的跳动,万用表所消耗的也不知道;
目前想测试出平均电流,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用过类似的设备,给推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UT61E万用表有个功能,可用来测电池能撑多久.
可与电脑联机,设定测试间隔时间并记录测试数据.
开机→测电池电压,过几天看记录数据.可完整记录电池耗尽全过程.
我用过,很好的东东.

网友B:
静态电流:uA级,用万用表量测,
动态瞬间电流:mA级别,运放电流采样+示波器,算个平均值

网友C:
很多开发板上的功耗评估系统比普通仪表好用 比如小壁虎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T61E万用表有个功能,可用来测电池能撑多久.
可与电脑联机,设定测试间隔时间并记录测试数据.
开机→测电池 ...

谢谢 准备买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