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si4438+PA

楼主(2016-10-08):
si4438模块+PA结果输出频率从433M变到了519M咋回事呀?
是不是功放没有匹配好

网友A:
是你的PA产生了振荡,请注意隔离输入与输出就好了,主要是不要有正反馈出现。适当引入负反馈可以更稳定。

楼主:
电源没有滤波会不会有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PA产生了振荡,请注意隔离输入与输出就好了,主要是不要有正反馈出现。适当引入负反馈可以更稳定。 ...

电源没有滤波会不会有影响呢?
您的意思就是产生了自激震荡,

网友B:
电源对pa有影响但不至于自激,你如何确定是519,匹配不好一般是信号衰减,你还是找做过的人现场指导,这里说不了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对pa有影响但不至于自激,你如何确定是519,匹配不好一般是信号衰减,你还是找做过的人现场指导,这里 ...

用频谱仪测试出来的而且在此频率出增益达30dBm您说的隔离输入和输出的意思是将两者不要并行放置而且放置远点是吗?

网友B:
简单点,将输入减少一个数量级在看pa频率,如果频率是433就是震荡,再看怎么改,不是放一个pa 上去就行了,有很多东西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将输入减少一个数量级在看pa频率,如果频率是433就是震荡,再看怎么改,不是放一个pa 上去就行了, ...

请问PA频率是433M这不就和模块的频率一样了,那PA就没有自激出其他分量了,也就是没有改变模块的频率,

我是个新手望见谅,还望大神多多指点

网友C:
加到那么大的发射功率  实际使用允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