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教仿真wifi,2.4G天线用什么仿真软件

楼主(2016-10-08):
求教各位大神仿真wifi,2.4G天线用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一般用HFSS,也有用ADS和CST的
RFsister的公众号有相关的仿真**

网友A:
国内用得最多的天线设计仿真软件是HFSS,国外更爱用MicroWaveStudio。实际上能进行三维电磁场实时仿真的软件都可以用做天线的设计仿真,只要你懂麦克斯韦方程组和天线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