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想设计一个低功耗的锂电池电量检测电路

楼主:
自己设计了一个,比较渣。。。还有点不准。。想在论坛寻求一个电路,设计思路方案。就是只需要检测他的电压就行,不需要准确的检测他的电量,所以就不用那么麻烦的分析他的状态。

楼主(2016-10-08):
2节锂电池,并联,3.7V,1380ma/h的。想设计一个低功耗的检测电路。

楼主:
请教 各位。。讨论学习。。。@jjjyufan @NE5532

网友A:
粗略检测的话就直接采样电池电压大概判断,更精细的貌似有库仑计,好像准确度也不怎么高,成本却贼高。

网友B:
锂电池电量检测IC好多的,也不贵。

网友C:
锂电池电量用电压来算,误差太大了,用AD做到过10%,楼主你这样搭出来的电路,检测锂电池根本就不可能。要么找Holtek的高精度电压监测器,但是要有你用的点,要么用专门的锂电池管理芯片。另外你3.7V的是可充电锂电池,要低功耗来没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电量用电压来算,误差太大了,用AD做到过10%,楼主你这样搭出来的电路,检测锂电池根本就不可能。要 ...

我那样的电路出来的电压,不是锂电池的电压,但是和电池电压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在2.0-4.0成线性关系就行了。我需要低功耗,,毕竟虽然这个电池可以充电,但是需要拿下来充电,不方便。用专门的电池管理芯片。倒是可以,就怕贵

网友D(点评):
电量检测,1节锂电池跟两节锂电池并联的电压值是一样的,但是电量可以认为增大了一倍,电量监测需要对充放电流进行积分.而且很难准确,电压检测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电量检测IC好多的,也不贵。

推荐一下,我怕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那样的电路出来的电压,不是锂电池的电压,但是和电池电压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在2.0-4.0成线性关系就 ...

电压检测不准确是因为你的电路里没有高精度的参考源,而且离散性大。我是说就算你用了高精度的电压检测器,锂电池在快耗尽时的电压跟容量关系,你还是测不准,因为这个时候放电曲线太平坦了。

网友E:
1 不是很明白你的需求
如果说检测电量 这肯定是和你的MCU有关了 方法有检测电压(分压进AD) 电流(采样电阻 ) 然后MCU 计算
单纯的硬件检测电量是没有的
2 专用芯片其实也就是干了1的事情。

网友F:
俺以往一直在思考楼主的命题
现在有一个比较好的思路,比较智能化的,用廉价CPU芯片来搞,
这么搞应该是比较好的搞法,现在廉价CPU不太贵,
用软件算传感到的数据,各种因素都可以算计在内,俺估计这个应该是终极最佳搞法。

网友G:
需求应用都没描述清楚,太宽泛,很难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不是很明白你的需求
如果说检测电量 这肯定是和你的MCU有关了 方法有检测电压(分压进AD) 电流(采样电 ...

采用电阻分压检测会消耗能量啊,我想低功耗,检测的电压的范围在我mcu的范围内,不需要进行分压也行,主要是要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需求应用都没描述清楚,太宽泛,很难回答。

就是3.7V锂电池电量检测,直接给MCU进行AD采集。想用一个低功耗的电路,上网看了,有一些低功耗的芯片可以用来检测,但是我想知道低功耗的电路设计应该怎么设计。毕竟学习嘛。。。谢谢给位的讨论帮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采用电阻分压检测会消耗能量啊,我想低功耗,检测的电压的范围在我mcu的范围内,不需要进行分压也行,主 ...

分压 电阻用M 会耗很多电?再说了 如果要做低功耗,取样再开机后分压

网友H:
我做电池电量检测也都是用几百K的电阻分压检测的...你那电池那么大容易..不必太在意什么低功耗啦...

网友I:
分压还是要得,有两种方法进行低功耗检测
1:用一个IO口控制NMOS,上分压电阻接D和Bvcc,下分压电阻接S和Bv-(参考地),S接ADC,检测得时候开启MOS。注意微电流NMOS的VGS电压0.5V左右
2:采用电容充放电时间检测,该方法只消耗电容充放得电荷。
目前我为了利用MCU资源,采用得第一种方法,参考

网友J:
用个MCU跑32K,再加一个TL431不就得了

网友K:
锂电池电量检测首先要知道这颗电池本身的放电曲线图,不同容量的电池,同容量的电池不同放电电流曲线图也略不同。知道以上信息锂电池的电量可以用MCU检测电池电压(放电时检测)得出,然后经过AD转换就可以得到比较准确的容量了。当然精度跟你的MCU的内部或外挂基准有关。一般误差在10%以内。

网友G:
严格意义,电池的电量检测是很复杂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就是根据电压简单判断电池的电量水平,如果是,电阻分压足以。如果需要低功耗,可以通过mos开关,在工作时再打开分压,不工作时不驱动打开即可。

网友L:
用稳压管,低功耗有点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严格意义,电池的电量检测是很复杂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就是根据电压简单判断电池的电量水平,如果是,电 ...

qishi 我就是简单的判断电池电量的水平。。。mos开关如何让做到,能给个原理图。。谢谢嘿嘿

网友M:
引用 网友K:
锂电池电量检测首先要知道这颗电池本身的放电曲线图,不同容量的电池,同容量的电池不同放电电流曲线图也略 ...

说的对,必须结合不同电池的放电曲线来测,否则无意义。

网友N(2016-12-22):
我现在做的是直接电阻分压

网友O(2017-02-17):
如果粗略估算电池的剩余能量,那么用电压检测芯片就可以, 比如用两片CN303
如果要很精确的话,需要用电量计芯片, 当然价格很高很高。

网友O:
低功耗方案可以用两片CN303.

网友P:
我也有类似楼主的需求.
充电一次,待机时可以达到半年,极端情况下,也能用2个月.

所以要求极低功耗,成本尽量低,精度要求不高,能大概测量电量即可.

网友Q:
锂电有很多成熟芯片,算法,不用自己折腾。请教下干电池怎么检测电量呢?有没现成的电路,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