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V输出电压电源设计

楼主(2016-10-08):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电源:输入电压为5V
输出1000V,最大电流10mA,输出电压0~1000V由控制端0~5V控制
需要隔离
请教一下有相应的设计吗?一般采用什么方案?

网友A:
我刚买了个500V,2mA的,digikey上买的。手册上有框图。

网友B:
有效输出就要10瓦,5V电源输入不靠谱,可能24V甚至更高才好一点。
0V可调输出有一定难度

网友C:
这个挺狠啊,1000v ,5v。相差200倍,这输出的分辨力太低了吧

网友:
你要做电蚊拍还是电棍

网友D:
淘宝上有现成的模块卖吧,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E:
参考一下液晶灯管驱动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参考一下液晶灯管驱动电路。

没有太大的可参考性,液晶灯管输出电压只在小范围变动,他这个可是0~1000V变动的
我做过0~600V,1A输出的数控电源,不过成本就呵呵了

网友G:
拆过天津出的成品电源,里面器件很常规,但我们做不了,需要长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