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帮帮忙呀!懵了关于称重AD选择

楼主(2016-10-08):
最近打算开发工业级称重,20KG最小精度0.1克,

楼主:
按错键了,发出去了。
查找资料,HX711/TM7711/CS5532/AD1230等等,发现都能用到称重,现在不知选用那款了,价格也差好多(不太考虑成本,单个芯片100元以下可以接受),哪款电路简单,程序简单,性能稳定,性价比最高呢,不知咋选了

网友A:
现在计价秤不都是用芯易德的片子来做的吗?带高精度ADC的MCU

楼主:
工业应用,认为还是专用的好,此款单片机没有接触过

楼主:
网上也没有正规网站呀

网友B:
精度0.1g,20kg;20万分之一,能做到吗

网友C:
目前我见过千分之0.5的精度,楼主要求比较高,那来那么高精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见过千分之0.5的精度,楼主要求比较高,那来那么高精度的

楼主说的是分辨率吧,但是我觉得就算是分辨率,要做好了也不容易。

网友E:
20Kg还用计较0.1克吗?

网友F:
精度好高

网友G:
CS1231+MCU,LZ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H:
ADS1263/ADS1262能行吗

网友I:
楼主,1/20000的精度,ads1232和cs5532都可以。加一些简单的内部滤波算法就行了。
cs5532比ads1232的成本高些,但性能就相对好些。
hx711精度好像达不到,我们用的hx711的精度最大才是1/10000
tm7711没用过,不知道他的性能

以上为个人所见,楼主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J:
真的真的要求有点高

网友K:
20KG,0.1g精度,这对环境和实时校准都有要求吧?

网友L:
精度有点高。如果对速度没要求的话,滤波复杂一点,说不定可以达到。

网友M:
我公司有20kg/0.1g的产品,本人开发。
也用310g/0.1mg的产品。

网友N:
可以分量程来设计测量电路以达到大量程、高精度的要求,比如分成0—1kg、1kg—20kg两段,采用不同的测量电路

网友M:
那个对ADC来说精度要求一点都不高。 问题在传感器。
你ADC在好,模拟电路设计的在牛X,传感器的输入信号垃圾, 漂移大,蠕变大,线性不好这才是技术含量的地方。
做的好的,可以用ADS1230+30左右的传感器做到别人用CS5532+200左右的传感器效果。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可以分量程来设计测量电路以达到大量程、高精度的要求,比如分成0—1kg、1kg—20kg两段,采用不同的测量电 ...

我也这样想

网友P:
“20KG最小精度0.1克”,不是很明白这个描述,认为是精度要0.1克。

LZ这是超高精度的啊,20kg误差0.1克,那么你分辨率就要比0.1克小,至少能分辨到0.02克吧,24位ADC必须要的,并且要比较高档的ADC,否则那些HX711号称24位,实际做起来你很难做到。

还有,误差参数都是带时间的,比如,一般默认的是1年误差最大是多少,如果是LZ要求,那就是一年误差不超过0.1克,误差1/20万,这个真的太高了,使用时要用玻璃罩,否则气流的影响可能都不只0.1克。还有,要对实际海拔进行加速度校准,否则,比如20kg(实际电子秤测量的是重力而非质量),在海平面或海拔5000米,其重量误差也比0.1克大吧。

网友Q:
20kg,0.1g的精度考量是什么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P:
“20KG最小精度0.1克”,不是很明白这个描述,认为是精度要0.1克。

LZ这是超高精度的啊,20kg误差0.1克, ...

环境改变比较大的时候,校准一次就好了。 使用时间长的时候校准一次也就好了。
电子秤又不是测量绝对量,是要经常校准的。
电子秤这个行业和别的测量行业不完全相同。
不过我只是专做这个行业产品开发二十年,也很多不懂。

网友R:
应该是概念有误,1/200000的分辨率努力做做还有可能,可是1/200000的精度做起来相当困难,地线干扰、温度漂移和时间漂移都会严重影响测量精度。目前市面上应变式传感器精度好的也就3/1000或者再高点,1/200000的精度对整个系统来说其实意义不大。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环境改变比较大的时候,校准一次就好了。 使用时间长的时候校准一次也就好了。
电子秤又不是测量绝对量, ...

既然是专门做电子秤行业20年,应该知道传感器本身的精度、线性误差、蠕动、稳定特性、温度特性等等,这些参数跟LZ的要求真的差太远了。。。。

网友S(2018-07-24):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想做一个1kg/0.05g的电子秤,也不知道选用哪个芯片?AD1790比cs5532精度要高一些吗?

网友T(2022-04-02):
引用 网友I:
楼主,1/20000的精度,ads1232和cs5532都可以。加一些简单的内部滤波算法就行了。
cs5532比ads1232的成本高 ...

你好 TM7711驱动代码有吗?  QQ 979353574  谢谢!

网友U:
引用 网友M:
那个对ADC来说精度要求一点都不高。 问题在传感器。
你ADC在好,模拟电路设计的在牛X,传感器的输入信号垃 ...

一语中的,传感器才是重点。

网友V(2022-10-30):
引用 网友M:
我公司有20kg/0.1g的产品,本人开发。
也用310g/0.1mg的产品。

大神,请问能给下您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