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F1 系列 DAC 的示例详解

楼主(2016-10-08):
前言

基于学习的目的,详细讲解关于 Cube 库中的 DAC 的功能。本次介绍 DAC。

一、示例详解

基于硬件平台:STM32F10C-EVAL,MCU 的型号是 STM32F107VCT6。

软件则是其 Cube 库,路径:

STM32Cube\Repository\STM32Cube_FW_F1_V1.3.0\Projects\STM3210C_EVAL\Examples\DAC\DAC_SignalsGeneration 。

1、主程序

软件配置,运行程序可以发现,系统时钟设置为 72MHz,定时器使用到的是 TIM6;

根据时钟树的图谱及其程序, 该示例选择的是内部时钟源作为定时器的时钟源;TIM6 的时钟源来自 APB1 的分频。

AHB 时钟 (HCLK)在 RCC_CFGR 寄存器中的分频系数 HPRE 的值为 0,即 SYSCLK not divided,即/1,所以 HCLK 就是72MHz;

APB1 的 prescaler 的系数是 PPRE1:0x4,HCLK divided 2,即/2,APB1CLK 为 36MHz;由于 APB1 的 prescaler 系数部 分频,即/4,所以倍频器起作用,即为上图中的 TIMxCLK = 72Mhz。

2、 定时器 Tim6

设置的是向上计数,周期是 0x7FF(2047),从 0 开始计数到 2047,所以该定时器的更新周期:(2047+1)/72 = 28us,

所以传输的 6 个数值:

对于8位的DAC,程序中设定的是右对齐,

所以,对应的DOR分别为

0x000(0), 0x330(816), 0x660(1632), 0x990(2448), 0xCC0(3264), 0xFF0(4080) ;

而 Vref = 3.3V, 所以:

Vdac 分别等于:也是约在 0V; 0.66V; 1.32V; 1.98V; 2.64V; 3.3V 之间;

3、阶梯波形

对于阶梯波形比较简单:

就是上述的 6 个数值每个 28us 触发 DMA 传输一次到 DOR 的寄存器;

所以测得的实际波形(6 个梯阶,电压分别 0V; 0.66V; 1.32V; 1.98V; 2.64V; 3.3V; 周期 28*6 = 168us);

网友A:
这个dac的驱动能力有多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