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输出电压不变

楼主:
一个二阶压控电压源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为100,输入一直流电压时,输出电压一直在0.28V,运放用的是AD8676,是双运放,其中另一个用作跟随器,检测过没问题,电源电压也没问题,就是第二个运放的三个引脚电压都不对,且改变输入,输出电压一直在0.28V。头大啊!求助!

网友A(2016-10-08):
是参数不合适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参数不合适造成

请问您说的是哪个参数,输出电流吗?我PDF上没有看到具体数值,但是我的反馈电阻有几十K,应该不会啊?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去掉c4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说的是哪个参数,输出电流吗?我PDF上没有看到具体数值,但是我的反馈电阻有几十K,应该不会啊? ...

二阶压控电压源低通滤波,对参数都是有比例要求的,也就是R407/R408/R409/R410和C401/C402都是有严格的比例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去掉c401

为什么要去掉?
而且去掉结果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是按要求算出的参数,要不然我的电阻也不会那么奇怪了

可是跟我算出来的相差很远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跟我算出来的相差很远哈

能给我看看你算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我看看你算的吗

我用一个软件计算的是C401=C402=1uF, R408=1.62K, R409=1.56K,R407=8.47K,R410=4.87K,转折频率点设置1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一个软件计算的是C401=C402=1uF, R408=1.62K, R409=1.56K,R407=8.47K,R410=4.87K,转折频率点设置100 ...

我是手算的,初始的电容值选的不一样,所以后面的参数值就不一样了

楼主:
天啊,简直可以买彩票了,真的没想到竟然是芯片坏了,竟然换到第三片才正常,换了第一块的时候,绝对想不到第二块芯片还会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