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读笔/故事机应用] FFT-LED算法led频谱显示

楼主(2016-10-08):
FFT-LED算法led频谱显示

网友A:
试过,编译通不过,应该是需要加上一条宏指令。

网友B:
制作成功,谢谢资料

网友C:
看看,用什么做显示的啊?

网友D:
//局部增益        */        /*
                /*if(max >= 4)
                for(i=1;i<24;i++)
                        if(result[i] >= 2)
                                result[i]+=1;

网友E(2016-12-17):
可以发个原理图吗  谢谢

网友F(2017-10-22):
可以编译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