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新手左右循环LED灯

楼主(2016-10-08):
我是初学者,最近看书自己仿真左右循环的LED灯的仿真程序,Keil的代码打好了,但是还是生成不了HEX文件,求大伙帮我看一下。设置里OUTPUT 我也在生成HEX上打对号了,但是文件夹里还是没有。我把文件夹打包好了。

网友A:
看来是你不清楚它存放在哪里,有软件默认的和你指定的位置。

网友B:
你也可以从压缩包里打开文件后生成 hex ,然后退出/关闭软件。系统提示是否保存已修改文件?点击:是
看了仿真图要换能模拟发光的二极管,1K 电阻值偏大

网友C:
打勾后再点击编译才能生成hex文件吧

网友D:
系统提示是否保存已修改文件?点击:是
看了仿真图要换能模拟发光的二极管

网友E:
烧录文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你不清楚它存放在哪里,有软件默认的和你指定的位置。

好的,我再看看。。。多谢指点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可以从压缩包里打开文件后生成 hex ,然后退出/关闭软件。系统提示是否保存已修改文件?点击:是
看了 ...

额 不是很懂,可以说明白些吗??

楼主(2016-11-15):
恩恩 这是很不错的学习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