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什么单片机好?

楼主(2016-10-08):
要弄一个单片机用于确定工件30*30mm范围内白色区域的具体位置(得到的精度在0.1mm内)!
然后将得到的结果返回给电脑!
请问各位用什么单片机最好?也方便上手
这个分析---反馈过程最好是在1S以内

网友A:
ARM比较合适 还要好点用DSP

网友B:
建议使用STM32好一点

网友C:
应该考虑M4或者以上,支持硬浮点运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RM比较合适 还要好点用DSP

相比STM32,是ARM适合一些还是STM适合?

网友E:
有芯片需要,找我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