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t6236d 电压输出功率低 能提高吗?

楼主(2016-10-08):
t6236d 电压输出功率低  能提高吗?

网友A:
你好!
输出功率是在产品开发设计时已经确定下来,外围的电路方案是改变不了的,因此只能在该产品规定下的25MA下使用,谢谢!

网友B:
去金升阳选择其他产品试试看。

网友B:
楼主这是准备用在哪里的?

网友C:
你是要准备超负载工作吗?

网友C:
金升阳有选型的功能了,可以去试试。

网友D:
一般都能超功率吧

网友D:
问问FAE,看看能够超多少

网友E:
一般都功率都能超出,但是影响寿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去金升阳选择其他产品试试看。

推荐一个产品试试

网友F:
不能提高了,这是设计好的吧。

网友F:
金升阳去选型一下,看看其他的芯片怎么样

网友G:
为什么必须选择这个芯片呢?

网友G:
金升阳还有其他的芯片可以选择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问问FAE,看看能够超多少

一般都是测试好的了。

网友I:
不能提高了。

网友J:
这个不能这样提高了。

网友J:
说一下要求,看看还有其他符合的产品吗

网友K:
输出功率低,换个方案试试。

网友K:
楼主是准备放在那里使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输出功率低,换个方案试试。

可以去金升阳官网进行产品选型。

网友C:
不能提高了,这个都是设计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楼主是准备放在那里使用?

这个的驱动电流也不大呢。

网友M:
这个功率不能提高了。

网友M:
楼主你试过其他的设计方案了吗?

网友N:
可以超出功率呢。

网友H:
电源的功率都是固定的。

网友H:
你可以提出需求,让大家给你解决一下方案。

网友I:
这个芯片的效率不能提高。

网友I:
四端隔离(信号输入、信号输出、电源输入和隔离电源输出相互隔离)

网友O:
楼主都是要在哪里用的?

网友O:
25ma应该够用了。

网友P:
怎么需要这么大工功率?

网友P:
是驱动的需求?还是功能?

网友Q(2016-11-12):
看手册最大的都是20ma

楼主(2017-09-05):
谢谢各位,采用了金升阳 其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