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输入8~40V_输出12V4A用什么电源拓扑

楼主(2016-10-08):
电源方面的设计经验不足,请教下各位大虾;
输入DC8~40V,输出12V4A用什么电源拓扑好?
希望元件占面积少点,效率高一点,最好是93%以上;
大致了解了一下,似乎可以用单管反激/单管正激,同步整流?
请给点建议,同时估计下BOM成本。。。

补充一下,输入输出不需要隔离,对纹波也没有太大要求。

楼主:
有请@PowerAnts @maychang @jjjyufan @不亦心 @yytda

网友A:
不需隔离, 搞反激干嘛? 搞个四开关升降压, 凌特大把这种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隔离, 搞反激干嘛? 搞个四开关升降压, 凌特大把这种IC

那种芯片价格好像都不低呢,光一个芯片就要十几块、二十几块,加上几个MOS管。。。
什么方案的成本会好一点?

网友B:
不要隔离 看看XL6009 吧 芯片便宜
开关4A 能力,升压 做12V 4A 不一定行
降压 做好散热没问题
当然 一般不建议极限使用,所以你的指标 12V 一定需要4A 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种芯片价格好像都不低呢,光一个芯片就要十几块、二十几块,加上几个MOS管。。。
什么方案的成本会好一 ...

你的效率太严格了,只能用4MOSFET的同步升降压,成本就攀攀攀攀攀攀攀攀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种芯片价格好像都不低呢,光一个芯片就要十几块、二十几块,加上几个MOS管。。。
什么方案的成本会好一 ...

都不便宜。
要效率,分两级了,同步boost+同步buck

网友E:
就降压来说某人这现成方案,升压麻烦点,
降压基本是有现成的样品,
BOM一下主要原件,一片比较器,几颗场效应开关管,一个大一点的线圈原件,
感觉同时又要升压,这种工况是头一次遇到,
做工程首先就要极力避免并消除这种情况

网友C:
就说一下8V输入到12V4A输出的boost要93%,都要些成本

网友F:
同步整流的升降压电路,电感要很小内阻,还可能有机会到93%效率。
12V 4A输出93%效率,则损耗是3.6W,这个是要一定成本的。

网友G:
SEPIC,但效率做不到这么高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
这样的电压输入范围是为了适应车辆电源的变化;做过车载电子的应该都知道,实际变化范围比这还要广;
4A输出电流不能减少了,输出带的负载蛮多;
效率可以放低些,不过效率过低发热很厉害;
主要想了解下有什么方案,可以在效率不下降太多的情况下,把BOM成本降下来。。。

网友H:
如果效率要求不是十分高,可以用UC3843做BUCK-BOOST啊,成本很低,效果很好,用铁硅铝的磁环,效率也不低,
3843的启动电压是8.5V,如果你是用在车载电瓶上的,这个启动电压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启动电压,只要能达到这个IC的启动电压,随便一个PWM芯片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