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读卡器的谐振电路为何用的都是npo电容?

楼主(2016-10-08):
是否因为该电容精度高,减少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不受到温度影响而改变电容量。其它类型的电容甚至在焊接后,冷却后电容量回不到原先的值。 ...

此外,电容的Q值是否另外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B:
温度稳定性好,谐振频率稳定

网友C:
NPO和COG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00p一下你能买到的都是NPO的,不用也得用。

网友D:
根本原因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