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推荐几个合适的PMOS和NMOS芯片

楼主(2016-10-08):
这两个芯片是用做开关用的,输入是2.5V的电压,通过一个PMOS的开关后,给单片机供电的(供电电压也是2.5V),要求导通电压要小,导通电阻要小,通过的电流,不超过200ma。求推荐合适的PMOS和NMOS芯片,用做低功耗的场合,价格越便宜越好。
另外,再观摩下这个原理图是否可行呢?
原理图如下:求助M1/M2/M3和Q1的选型,上面的电阻是随意画得,后期根据实际的芯片进行阻值的调整

网友A:
SI2301,是PMOS吧,2.5V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B:
MCH3383,
MCH3484。
都是0.8V开启,当然是一正一负。不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