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9):
0×ff&0×55=?

网友A:
11111111 & 01010101 你觉得呢

网友B:
0x55

网友:
逻辑上表示两者属于缺一不可的关系,还可以表示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之意,与and同义

网友:
&和&&都可以用作逻辑与的运算符,表示逻辑与(and),当运算符两边的表达式的结果都为true时,整个运算结果才为true,否则,只要有一方为false,则结果为false。

网友:
&&还具有短路的功能,即如果第一个表达式为false,则不再计算第二个表达式,例如,对于if(str != null && !str.equals(“”))表达式,当str为null时,后面的表达式不会执行,所以不会出现NullPointerException如果将&&改为&,则会抛出NullPointerException异常。If(x==33 & ++y>0) y会增长,If(x==33 && ++y>0)不会增长

网友:
&还可以用作位运算符,当&操作符两边的表达式不是boolean类型时,&表示按位与操作,我们通常使用0x0f来与一个整数进行&运算,来获取该整数的最低4个bit位,例如,0x31 & 0x0f的结果为0x01。

网友C:
楼主是大一新生吧,刚学编程。没事多多问,不要嫌弃被人笑话。刚开始都这样,敢问就说明你距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D:
新手敢提问,好样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