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急!STM32F105RC编译报错:lr未定义

楼主(2016-10-09):
1、各位高手,在下因工作需要,在把一个项目从CoIDE平台移植到keil平台的时候 ,发生如下报错:
src\stm32f10x_it.c(101): error:  #20: identifier "lr" is undefined
在下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事,lr不是ARM约定成俗的寄存器吗?怎么还要自己定义?
2、另外,CoIDE下的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cl.s和keil下的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cl.s,名称相同,但是打开后的内容相差很大,不知道怎么修改移植啊,请各位高手不啬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安装keil5时系统 自带的 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cl.s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
;* File Name          : startup_stm32f10x_cl.s
;* 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 V3.5.0
;* Date               : 11-March-2011
;* Description        : STM32F10x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MDK-ARM
;*                      toolchain.
;*                      This module performs:
;*                      - Set the initial SP
;*                      - Set the initial PC == Reset_Handler
;*                      - Set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address
;*                      - Configure the clock system
;*                      - Branches to __main in the C library (which eventually
;*                        calls main()).
;*                      After Reset the CortexM3 processor is in Thread mode,
;*                      priority is Privileged, and the Stack is set to Main.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TIME.
;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DIRECT,
;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CODING
;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Amount of memory (in bytes) allocated for Stack
; Tailor this value to your application needs
; <h> Stack Configuration
;   <o> Stack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AREA    STACK,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Stack_Mem       SPACE   Stack_Size
__initial_sp

; <h> Heap Configuration
;   <o>  Heap Size (in Bytes) <0x0-0xFFFFFFFF:8>
; </h>

;start address for the initialization values of the .data section.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DCD        _sidata
;start address for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DCD        _sdata
;end address for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DCD        _edata
;start address for the .bss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DCD        _sbss
; end address for the .bss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DCD        _ebss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AREA    HEAP, NOINIT, READWRITE, ALIGN=3
__heap_base
Heap_Mem        SPACE   Heap_Size
__heap_limit

                PRESERVE8
                THUMB

;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
                AREA    RESET, DATA, READONLY
                EXPORT  __Vectors
                EXPORT  __Vectors_End
                EXPORT  __Vectors_Size

__Vectors       DCD     __initial_sp               ; Top of Stack
                DCD     Reset_Handler              ; Reset Handler
                DCD     NMI_Handler                ; NMI Handler
                DCD     HardFault_Handler          ; Hard Fault Handler
                DCD     MemManage_Handler          ; MPU Fault Handler
                DCD     BusFault_Handler           ; Bus Fault Handler
                DCD     UsageFault_Handler         ; Usage Fault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SVC_Handler                ; SVCall Handler
                DCD     DebugMon_Handler           ; Debug Monitor Handler
                DCD     0                          ; Reserved
                DCD     PendSV_Handler             ; PendSV Handler
                DCD     SysTick_Handler            ; SysTick Handler

                ; External Interrupts
                DCD     WWDG_IRQHandler            ; Window Watchdog
                DCD     PVD_IRQHandler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
                DCD     TAMPER_IRQHandler          ; Tamper
                DCD     RTC_IRQHandler             ; RTC
                DCD     FLASH_IRQHandler           ; Flash
                DCD     RCC_IRQHandler             ; RCC
                DCD     EXTI0_IRQHandler           ; EXTI Line 0
                DCD     EXTI1_IRQHandler           ; EXTI Line 1
                DCD     EXTI2_IRQHandler           ; EXTI Line 2
                DCD     EXTI3_IRQHandler           ; EXTI Line 3
                DCD     EXTI4_IRQHandler           ; EXTI Line 4
                DC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1
                DC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2
                DCD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3
                DC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4
                DC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5
                DCD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6
                DCD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 DMA1 Channel 7
                DCD     ADC1_2_IRQHandler          ; ADC1 and ADC2
                DCD     CAN1_TX_IRQHandler         ; CAN1 TX
                DCD     CAN1_RX0_IRQHandler        ; CAN1 RX0
                DCD     CAN1_RX1_IRQHandler        ; CAN1 RX1
                DCD     CAN1_SCE_IRQHandler        ; CAN1 SCE
                DCD     EXTI9_5_IRQHandler         ; EXTI Line 9..5
                DCD     TIM1_BRK_IRQHandler        ; TIM1 Break
                DCD     TIM1_UP_IRQHandler         ; TIM1 Update
                DC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DCD     TIM1_CC_IRQHandler         ; TIM1 Capture Compare
                DCD     TIM2_IRQHandler            ; TIM2
                DCD     TIM3_IRQHandler            ; TIM3
                DCD     TIM4_IRQHandler            ; TIM4
                DCD     I2C1_EV_IRQHandler         ; I2C1 Event
                DCD     I2C1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DCD     I2C2_EV_IRQHandler         ; I2C2 Event
                DCD     I2C2_ER_IRQHandler         ; I2C1 Error
                DCD     SPI1_IRQHandler            ; SPI1
                DCD     SPI2_IRQHandler            ; SPI2
                DCD     USART1_IRQHandler          ; USART1
                DCD     USART2_IRQHandler          ; USART2
                DCD     USART3_IRQHandler          ; USART3
                DCD     EXTI15_10_IRQHandler       ; EXTI Line 15..10
                DCD     RTCAlarm_IRQHandler        ; RTC alarm through EXTI line
                DCD     OTG_FS_WKUP_IRQHandler     ; USB OTG FS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0                          ; Reserved
                DCD     TIM5_IRQHandler            ; TIM5
                DCD     SPI3_IRQHandler            ; SPI3
                DCD     UART4_IRQHandler           ; UART4
                DCD     UART5_IRQHandler           ; UART5
                DCD     TIM6_IRQHandler            ; TIM6
                DCD     TIM7_IRQHandler            ; TIM7
                DCD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1
                DCD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2
                DCD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3
                DCD     DMA2_Channel4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4
                DCD     DMA2_Channel5_IRQHandler   ; DMA2 Channel5
                DCD     ETH_IRQHandler             ; Ethernet
                DCD     ETH_WKUP_IRQHandler        ; Ethernet Wakeup through EXTI line
                DCD     CAN2_TX_IRQHandler         ; CAN2 TX
                DCD     CAN2_RX0_IRQHandler        ; CAN2 RX0
                DCD     CAN2_RX1_IRQHandler        ; CAN2 RX1
                DCD     CAN2_SCE_IRQHandler        ; CAN2 SCE
                DCD     OTG_FS_IRQHandler          ; USB OTG FS
__Vectors_End

__Vectors_Size  EQU  __Vectors_End - __Vectors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 Dummy Exception Handlers (infinite loops which can be modified)

NMI_Handler     PROC
                EXPORT  NMI_Handler                [WEAK]
                B       .
                ENDP
Hard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MemManage_Handler\
                PROC
                EXPORT  MemManage_Handler          [WEAK]
                B       .
                ENDP
Bus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Bus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Usage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UsageFault_Handler         [WEAK]
                B       .
                ENDP
SVC_Handler     PROC
                EXPORT  SVC_Handler                [WEAK]
                B       .
                ENDP
DebugMon_Handler\
                PROC
                EXPORT  DebugMon_Handler           [WEAK]
                B       .
                ENDP
PendSV_Handler  PROC
                EXPORT  PendSV_Handler             [WEAK]
                B       .
                ENDP
SysTick_Handler PROC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B       .
                ENDP

Default_Handler PROC

                EXPORT  WWDG_IRQHandler            [WEAK]
                EXPORT  PVD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AMP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T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FLASH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WEAK]
                EXPORT  ADC1_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TX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RX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RX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1_SCE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9_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BRK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1_CC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EV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1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EV_IRQHandler         [WEAK]
                EXPORT  I2C2_ER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SART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XTI15_1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RTCAlarm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FS_WK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SPI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UART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6_IRQHandler            [WEAK]
                EXPORT  TIM7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Channel4_IRQHandler   [WEAK]
                EXPORT  DMA2_Channel5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TH_IRQHandler             [WEAK]
                EXPORT  ETH_WKUP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2_TX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2_RX0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2_RX1_IRQHandler        [WEAK]
                EXPORT  CAN2_SCE_IRQHandler        [WEAK]
                EXPORT  OTG_FS_IRQHandler          [WEAK]

WWDG_IRQHandler
PVD_IRQHandler
TAMPER_IRQHandler
RTC_IRQHandler
FLASH_IRQHandler
RCC_IRQHandler
EXTI0_IRQHandler
EXTI1_IRQHandler
EXTI2_IRQHandler
EXTI3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ADC1_2_IRQHandler
CAN1_TX_IRQHandler
CAN1_RX0_IRQHandler
CAN1_RX1_IRQHandler
CAN1_SCE_IRQHandler
EXTI9_5_IRQHandler
TIM1_BRK_IRQHandler
TIM1_UP_IRQHandler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TIM1_CC_IRQHandler
TIM2_IRQHandler
TIM3_IRQHandler
TIM4_IRQHandler
I2C1_EV_IRQHandler
I2C1_ER_IRQHandler
I2C2_EV_IRQHandler
I2C2_ER_IRQHandler
SPI1_IRQHandler
SPI2_IRQHandler
USART1_IRQHandler
USART2_IRQHandler
USART3_IRQHandler
EXTI15_10_IRQHandler
RTCAlarm_IRQHandler
OTG_FS_WKUP_IRQHandler
TIM5_IRQHandler
SPI3_IRQHandler
UART4_IRQHandler
UART5_IRQHandler
TIM6_IRQHandler
TIM7_IRQHandler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DMA2_Channel4_IRQHandler
DMA2_Channel5_IRQHandler
ETH_IRQHandler
ETH_WKUP_IRQHandler
CAN2_TX_IRQHandler
CAN2_RX0_IRQHandler
CAN2_RX1_IRQHandler
CAN2_SCE_IRQHandler
OTG_FS_IRQHandler

                B       .

                ENDP

                ALIGN

;*******************************************************************************
; User Stack and Heap initialization
;*******************************************************************************
                 IF      :DEF:__MICROLIB

                 EXPORT  __initial_sp
                 EXPORT  __heap_base
                 EXPORT  __heap_limit

                 ELSE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ALIGN

                 ENDIF

                 END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不要原封不动搬过来求编译通过.建议,梳理一下测试功能点.
不同编辑器可能有不同的语法要求,遇到错的就改.或者底层文件用当前编译器提供.或者用更新的库.
startup 并不重要,先不要管.或者用 keil 提供的...

楼主:
CoIDE下的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10x_cl.s:
/**
  ******************************************************************************
  * @file      startup_stm32f10x_cl.s
  * @author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3.5.0
  * @date      11-March-2011
  * @brief     STM32F10x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vector table for Atollic
  *            toolchain.
  *            This module performs:
  *                - Set the initial SP
  *                - Set the initial PC == Reset_Handler,
  *                - Set the vector table entries with the exceptions ISR
  *                  address.
  *                - Configure the clock system
  *                - Branches to main in the C library (which eventually
  *                  calls main()).
  *            After Reset the Cortex-M3 processor is in Thread mode,
  *            priority is Privileged, and the Stack is set to Main.
  ******************************************************************************
  * @attention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syntax unified
        .cpu cortex-m3
        .fpu softvfp
        .thumb

.global        g_pfnVectors
.global        Default_Handler

/* start address for the initialization values of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sidata
/* start address for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sdata
/* end address for the .data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edata
/* start address for the .bss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sbss
/* end address for the .bss section. defined in linker script */
.word        _ebss

.equ  BootRAM, 0xF1E0F85F
/**
* @brief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first
*          starts execution following a reset event. Only the absolutely
*          necessary set is performed, after which the application
*          supplied main() routine is called.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section        .text.Reset_Handler
        .weak        Reset_Handler
        .type        Reset_Handler, %function
Reset_Handler:

/* Copy the data segment initializers from flash to SRAM */
  movs        r1, #0
  b        LoopCopyDataInit

CopyDataInit:
        ldr        r3, =_sidata
        ldr        r3, [r3, r1]
        str        r3, [r0, r1]
        adds        r1, r1, #4

LoopCopyDataInit:
        ldr        r0, =_sdata
        ldr        r3, =_edata
        adds        r2, r0, r1
        cmp        r2, r3
        bcc        CopyDataInit
        ldr        r2, =_sbss
        b        LoopFillZerobss

/* Zero fill the bss segment. */
FillZerobss:
        movs        r3, #0
        str        r3, [r2], #4

LoopFillZerobss:
        ldr        r3, = _ebss
        cmp        r2, r3
        bcc        FillZerobss

/* Call the clock system intitialization function.*/
          bl  SystemInit
/* Call static constructors */
    bl __libc_init_array
/* Call the application's entry point.*/
        bl        main
        bx        lr
.size        Reset_Handler, .-Reset_Handler

/**
* @brief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n
*         unexpected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         the system state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 @param  None
* @retval : None
*/
    .section        .text.Default_Handler,"ax",%progbits
Default_Handler:
Infinite_Loop:
        b        Infinite_Loop
        .size        Default_Handler, .-Default_Handler

/******************************************************************************
*
* The minimal vector table for a Cortex M3.  Note that the proper constructs
* must be placed on this to ensure that it ends up at physical address
* 0x0000.0000.
*
******************************************************************************/
        .section        .isr_vector,"a",%progbits
        .type        g_pfnVectors, %object
        .size        g_pfnVectors, .-g_pfnVectors

g_pfnVectors:
        .word        _estack
        .word        Reset_Handler
        .word        NMI_Handler
        .word        HardFault_Handler
        .word        MemManage_Handler
        .word        BusFault_Handler
        .word        UsageFault_Handler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SVC_Handler
        .word        DebugMon_Handler
        .word        0
        .word        PendSV_Handler
        .word        SysTick_Handler
        .word        WWDG_IRQHandler
        .word        PVD_IRQHandler
        .word        TAMPER_IRQHandler
        .word        RTC_IRQHandler
        .word        FLASH_IRQHandler
        .word        RCC_IRQHandler
        .word        EXTI0_IRQHandler
        .word        EXTI1_IRQHandler
        .word        EXTI2_IRQHandler
        .word        EXTI3_IRQHandler
        .word        EXTI4_IRQHandler
        .wor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wor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word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word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wor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word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word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word        ADC1_2_IRQHandler
  .word CAN1_TX_IRQHandler
  .word CAN1_RX0_IRQHandler
        .word        CAN1_RX1_IRQHandler
        .word        CAN1_SCE_IRQHandler
        .word        EXTI9_5_IRQHandler
        .word        TIM1_BRK_IRQHandler
        .word        TIM1_UP_IRQHandler
        .word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word        TIM1_CC_IRQHandler
        .word        TIM2_IRQHandler
        .word        TIM3_IRQHandler
        .word        TIM4_IRQHandler
        .word        I2C1_EV_IRQHandler
        .word        I2C1_ER_IRQHandler
        .word        I2C2_EV_IRQHandler
        .word        I2C2_ER_IRQHandler
        .word        SPI1_IRQHandler
        .word        SPI2_IRQHandler
        .word        USART1_IRQHandler
        .word        USART2_IRQHandler
        .word        USART3_IRQHandler
        .word        EXTI15_10_IRQHandler
        .word        RTCAlarm_IRQHandler
        .word        OTG_FS_WKUP_IRQHandler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TIM5_IRQHandler
  .word SPI3_IRQHandler
  .word UART4_IRQHandler
  .word UART5_IRQHandler
  .word TIM6_IRQHandler
  .word TIM7_IRQHandler
  .word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word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word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word DMA2_Channel4_IRQHandler
  .word DMA2_Channel5_IRQHandler
  .word ETH_IRQHandler
  .word ETH_WKUP_IRQHandler
  .word CAN2_TX_IRQHandler
  .word CAN2_RX0_IRQHandler
  .word CAN2_RX1_IRQHandler
  .word CAN2_SCE_IRQHandler
  .word OTG_FS_IRQHandler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BootRAM     /* @0x1E0. This is for boot in RAM mode for
                         STM32F10x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
*
* Provide weak aliases for each Exception handler to the Default_Handler.
* As they are weak aliases, any function with the same name will override
* this definition.
*
*******************************************************************************/
  .weak        NMI_Handler
        .thumb_set NMI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HardFault_Handler
        .thumb_set HardFault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MemManage_Handler
        .thumb_set MemManage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BusFault_Handler
        .thumb_set BusFault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geFault_Handler
        .thumb_set UsageFault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VC_Handler
        .thumb_set SVC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ebugMon_Handler
        .thumb_set DebugMon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PendSV_Handler
        .thumb_set PendSV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ysTick_Handler
        .thumb_set SysTick_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WWDG_IRQHandler
        .thumb_set WWDG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PVD_IRQHandler
        .thumb_set PVD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AMPER_IRQHandler
        .thumb_set TAMPER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RTC_IRQHandler
        .thumb_set RT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FLASH_IRQHandler
        .thumb_set FLASH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RCC_IRQHandler
        .thumb_set RC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0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1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2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3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4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Channel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Channel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Channel6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1_Channel7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ADC1_2_IRQHandler
        .thumb_set ADC1_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1_TX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1_TX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1_RX0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1_RX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1_RX1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1_RX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1_SCE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1_SCE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9_5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9_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BRK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BRK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UP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U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TRG_COM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TRG_COM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1_CC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1_CC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2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3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4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1_EV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1_EV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1_ER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1_ER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2_EV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2_EV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I2C2_ER_IRQHandler
        .thumb_set I2C2_ER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PI1_IRQHandler
        .thumb_set SPI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PI2_IRQHandler
        .thumb_set SPI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1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2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SART3_IRQHandler
        .thumb_set USART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XTI15_10_IRQHandler
        .thumb_set EXTI15_1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RTCAlarm_IRQHandler
        .thumb_set RTCAlarm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FS_WKUP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FS_WKU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5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SPI3_IRQHandler
        .thumb_set SPI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ART4_IRQHandler
        .thumb_set UART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UART5_IRQHandler
        .thumb_set UART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6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6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TIM7_IRQHandler
        .thumb_set TIM7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Channel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Channel2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Channel3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Channel4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Channel4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DMA2_Channel5_IRQHandler
        .thumb_set DMA2_Channel5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TH_IRQHandler
        .thumb_set ETH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ETH_WKUP_IRQHandler
        .thumb_set ETH_WKUP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2_TX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2_TX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2_RX0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2_RX0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2_RX1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2_RX1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CAN2_SCE_IRQHandler
        .thumb_set CAN2_SCE_IRQHandler,Default_Handler

        .weak        OTG_FS_IRQHandler
        .thumb_set OTG_FS_IRQHandler ,Default_Handler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请高手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B:
你得先定义一个keil的模板,然后再把程序复制过来

网友C:
先直接用 MDK 的 startup,绝大多数工程(没用到 GCC 和 LD 的高级特性)都应该没问题。
如果发现有问题在来进一步讨论。

网友D:
楼主没有分清楚哪些是编译器相关,那些是编译器无关的文件,建议这个先弄清楚

网友E:
那只能更新这个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原封不动搬过来求编译通过.建议,梳理一下测试功能点.
不同编辑器可能有不同的语法要求,遇到错的就改.或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直接用 MDK 的 startup,绝大多数工程(没用到 GCC 和 LD 的高级特性)都应该没问题。
如果发现有问题在 ...

我就是先没有改动启动文件,移植后出现lr报错。搜索了下整个项目,只有启动文件里出现过一次,所以以为要修改启动文件。我把报错的那段程序屏蔽掉,结果报错很多重复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直接用 MDK 的 startup,绝大多数工程(没用到 GCC 和 LD 的高级特性)都应该没问题。
如果发现有问题在 ...

就是stm32f10x_it.c文件里的这个中断报错: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__asm volatile ( " tst lr, #4 \n"
                                                " ite eq \n"
                                                " mrseq r0, msp \n"
                                                " mrsne r0, psp \n"
                                                " ldr r1, [r0, #24] \n"
                                                " ldr r2, handler2_address_const \n"
                                                " bx r2 \n"
                                                " handler2_address_const: DCD pop_registers_from_fault_stack \n" );
                                        //        " handler2_address_const:pop_registers_from_fault_stack() \n"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说我 lr没有定义。这些都是直接从CoIDE下copy过来的库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分清楚哪些是编译器相关,那些是编译器无关的文件,建议这个先弄清楚 ...

谢谢指教。问题是lr怎么没有定义呢 ?可能哪儿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只能更新这个文件了;

更新哪个文件?启动文件是我安装系统时,好像自带的最新文件(最近装了太多东东,这个记不太准了)

网友F:
keil下的不是这样的嘛;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参考KEIL的工程范例啊

网友G:
问题应该出在不同环境下文件交织在一起了。

参考6楼建议,基于MDK先建立个编译OK的模板工程,然后将自己的用户文件慢慢移植过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问题是lr怎么没有定义呢 ?可能哪儿出问题了?

汇编的移植都是平台相关的,你把这段汇编COPY到一个 .s文件下去编译试试,看看有没有出错

网友H:
不同的平台编译的文件不一样哦

网友C:
你说 lr 只在启动文件中出现,但 stm32f10x_it.c 文件中怎么也有?这个文件是 CoIDE 带来的? lr 是 r14 寄存器的别称,GCC 认,但 MDK 可能不认,你改成 r14 应该可以。
这种内嵌汇编语句,GCC 和 MDK 的格式和语法是很不同的,是移植的难点。

网友C:
要是我的话,我会**用 GCC,要移植的话也是反过来移植(MDK->GCC),我觉得 GCC 比 MDK 好多了,不知道你是为什么。
如果只是为了使用 Keil uVision IDE 的话,放心,uVision 也是支持 GCC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keil下的不是这样的嘛;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我这个stm32f10x_it.c文件是采用CoIDE下的,因为具体项目用到很多中断应用。就变成这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应该出在不同环境下文件交织在一起了。

参考6楼建议,基于MDK先建立个编译OK的模板工程,然后将自己的 ...

谢谢,我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汇编的移植都是平台相关的,你把这段汇编COPY到一个 .s文件下去编译试试,看看有没有出错 ...

谢谢提供思路。我这个汇编已经改成keil平台下的了,CoIDE下的不完全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同的平台编译的文件不一样哦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 lr 只在启动文件中出现,但 stm32f10x_it.c 文件中怎么也有?这个文件是 CoIDE 带来的? lr 是 r14 寄 ...

报错在stm32f10x_it.c 文件中,另外搜索到只有启动文件出现过一次,就是整个项目中只有 2个地方 用到它。我把它改成r14也不行,以前试过。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的话,我会**用 GCC,要移植的话也是反过来移植(MDK->GCC),我觉得 GCC 比 MDK 好多了,不知道你 ...

因为我做的功能只是整个产品的一部分功能,要和其他的工程师程序一致比较好。所以被要求改成 keil。
另外,CoIDE环境我也不熟悉,遇到问题,可以请教交流的也少

网友I:
相信KEIL都有各自厂商对应芯片的工程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应该出在不同环境下文件交织在一起了。

参考6楼建议,基于MDK先建立个编译OK的模板工程,然后将自己的 ...

我今天新建了一个项目空模板,先编译通过后,把源代码全部copy过来,结果还是只剩下这么一个error,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相信KEIL都有各自厂商对应芯片的工程模板。

工程模板的建立操作是没问题的,这个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新建了一个项目空模板,先编译通过后,把源代码全部copy过来,结果还是只剩下这么一个error,无语 ...

你没有把那个COIDE的启动文件拷过来吧。
你的源代码有嵌入汇编语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没有把那个COIDE的启动文件拷过来吧。
你的源代码有嵌入汇编语句吗?

我把CoIDE下的stm32f10x_it.c文件中的硬错误中断屏蔽掉了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__asm volatile(        " tst lr, #4 \n"
                                                " ite eq \n"
                                                " mrseq r0, msp \n"
                                                " mrsne r0, psp \n"
                                                " ldr r1, [r0, #24] \n"
                                                " ldr r2, handler2_address_const \n"
                                                " bx r2 \n"
                                                " handler2_address_const: .word pop_registers_from_fault_stack \n"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while (1)
  {
  }
}*/
把启动文件(是keil下的)startup_stm32f10x_cl.S中对应的程序改成如下:
HardFault_Handler\
                PROC
              ;  EXPORT  HardFault_Handler          [WEAK]
              ; B       .
                IMPORT pop_registers_from_fault_stack
                TST LR, #4
                ITE EQ
                MRSEQ R0, MSP
                MRSNE R0, PSP
             ;   LDR R1, [R0, #24]
             ;   LDR R2, _handler2_address
             ;   BX R2
;_handler2_address:
                B pop_registers_from_fault_stack
                ENDP

编译后没有再报lr的错误了(还有其他几个错误,今天应该都能改好,因为是不同格式引起重复定义报错)。
我不知道ARM汇编的程序标号怎么写,所以源代码中的这3句给屏蔽掉了,否则报错
  ;   LDR R1, [R0, #24]
             ;   LDR R2, _handler2_address
             ;   BX R2
;_handler2_address:
也就是说,我可能没有完全正确移植吧。请教你这几句该如何正确书写呢?谢谢 !
备注:其实就是 ;   LDR R2, _handler2_address
;_handler2_address:  这2句报错

网友J(2017-03-22):
ARM启动文件分为gcc 的还有iar 的还有mdk的,你只要将COIDE的启动文件换成MDK的启动文件就好了。在固件库中有的。 至于这样hard default 的话,直接用mdk 中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