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简单震荡电路,看不懂,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2016-10-09):
此电路是从别人的板子上抄来的,那个电感当时没有仪器就没有测,叫外面人做的,当时样板上的几个电感现在找不到了。当时也不理解这个电路图,估计电感的频率是按普通低频测的,实际这个电路是要80KHZ的频率工作,J2的位置是接的超声波压电陶瓷,VCCA是整流后的直流电,压电陶瓷振动强度就是改变这个电压。现在问题来了,压电陶瓷的谐振频率是80KHZ,这个电路工作后我测了J2地方的频率有800-900kHZ,超声波也能工作,实际好像是因为电压在每80KHZ的地方正弦波波动。

请教大虾,这个电路的工作频率怎么算的,看不懂,另外我做过测试,C1直流短路可以工作,电感我把绕的线圈去掉一大半,还可以工作,频率少量来去,C7适量改大也能工作,C3 C4 C5 比较关键,实际板子上只焊了2个,多焊一个就不振了,有的时候多焊接了也没影响,电容增减后如果能正常工作的话频率变化来去不大。

网友A:
俺看不透啊!@t生、jz、k5你们来瞅瞅吧。

网友B:
C345容量改为3nF。

楼主:
谢谢,等我电桥收到后测量各参数并校核频率,单位一直没电桥,刚买了个,还没到货。
这种方式好像比较难调,批量生产每个都不一样,我在试另一种方法,用DDS信号80KHZ驱动功放,然后三极管单激变压器,变压器副边驱动玻片。

网友A:
噢,原来是超外差啊!瞧这图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