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信号线,用NMOS管关断背板的GND,结果还是有压差

楼主(2016-10-09):
项目中用到2块板子叠起来,上面板子的供电是通过下面板子的NMOS控制GND,由于上下两块板子之间有信号线连接,所以当下面那块板子通过NMOS切断上那块板子的接地,但是测量上面那块板子的电源+和-,还是有1v多的电压,没发完全关闭,应该是通过下面那块板子输出到上面那块板子的信号线引入的吧?我如果把下面那块板子的输出信号接一个二极管到上面板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由于加了一个二极管,功耗增加了很多。。。如果解决这个问题,请教各位了。

楼主:
上传了图片。。。。

网友A:
保护电路中才会断GND,你这个应该断电源吧,不然2个板都不共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电路中才会断GND,你这个应该断电源吧,不然2个板都不共GND?

当然断电源是最好的,但是PMOS的问题是在,第一,价格贵,第二,内阻偏大。
我要过10A电流,而且还只能贴着板子散热,还要用DPAK封装。

网友B:
楼主追求低功耗,但Q6的引入就是个“高功耗”源,驱动电压够的话,用两个NMOS,而双极晶体管的导通压降也较高。另,R21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