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有没有懂变频空调的,请问1Hz、0.1Hz变频技术到达啥意思?

楼主(2016-10-09):
难道1Hz变频技术是指压缩机每秒钟只转1下??0.1Hz难道是指压缩机每10秒才转一下?

请指教呀!!

网友A:
好卖东西而已

网友B:
是不是变频步长是1Hz或0.1Hz。

网友C:
应该是LZ这个意思。

网友D:
忽悠不懂的人的。。。。。。。。。。。。。。。。。。。。。。

网友E:
百度说是实验室的一个什么数据。实际使用无法达到。

网友F:
大型电机可能运行频率比这个还要低,在某些场合

网友G:
变频就是改变频率,楼主的问题已经给出答案

网友H:
感觉好像是变频空调对频率调节精度的描述

网友I:
这个东西是噱头 很多地方都用

网友J:
制冷系统应该有个最佳工作频率区域,不是说越慢就越省电吧?

能效比应该在特定频率下会特别高,就像汽车总有个经济速度一样,快了慢了都不省油。

网友K:
最低转速分辨率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制冷系统应该有个最佳工作频率区域,不是说越慢就越省电吧?

能效比应该在特定频率下会特别高,就像汽车总 ...

空调电机的恒扭矩, 转的越慢肯定是越省电. 应该关心的是1HZ甚至0.1hz时的效率和效果
能到1转甚到0.1转/秒的转速, 肯定不是异步电机了(一两KW功率级有5%的固定除加损耗,大约几十W, 且与转速无关), 这得用同步电机, 效率受转速的影响要小许多.
再看效果, 以家用空调平均5000W的额定制冷量考虑, 1HZ的制冷量大约100W, 0.1Hz的制冷量大约10W, 有意义吗? 在冬天的室内, 我们戴上眼罩, 由别人控制房间内的一盏灯的开关, 电灯打开时我们会感觉暖和一些吗? (此为单盲试验)

网友J:
引用 网友L:
空调电机的恒扭矩, 转的越慢肯定是越省电. 应该关心的是1HZ甚至0.1hz时的效率和效果
能到1转甚到0.1转/秒 ...

我不是很懂制冷,但是我的直觉认为制冷量与压缩机的转速应该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可能50hz的时候整个系统的能效比有4.0左右,10hz的时候就不知道能效比是多少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不是很懂制冷,但是我的直觉认为制冷量与压缩机的转速应该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可能50hz的时候整个系 ...

变频空调节流不是靠毛细管(流量只受两侧压力差决定, 无法在变频时达到最佳工况), 而是用电子膨胀阀, 可以较为理想地控制流量, 理想的状态是流量正比于压缩机转速, 那么蒸发器和冷凝器的工作压强都在合理范围, 冷媒的效率不会下降.

网友L:
流量控制应该不是什么难题, 比如内燃机的燃油喷射都是电控了, 精准到微升级

网友M:
1Hz只是噱头,真的是1Hz的话,电机能不能启动也有问题,基本上是概念。我们单位也有人做了1Hz启动的变频器(过去都是5Hz启动),结果他妈现场经常转不起来(跟负载有关系),被客户骂死。起不来的时候力矩都在脉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M:
1Hz只是噱头,真的是1Hz的话,电机能不能启动也有问题,基本上是概念。我们单位也有人做了1Hz启动的变频器 ...

那是你单位没有做好1Hz启动的变频器和电机系统。要有转矩,而不是力矩。

网友M(点评):
1Hz能不能起得来要看系统环境的,电机负载如果是随变的,就不一定起得来

网友C:
对电机来讲每秒钟只转1下,需要有一个1秒周期的旋转磁场。

网友N:
同步电机,转速n=60*f/P,f是电流的频率,p是电机的极对数,单位是r/min;异步电机,转速与同步转速之间有个转差,但相差不是很大。

网友L:
引用 网友M:
1Hz只是噱头,真的是1Hz的话,电机能不能启动也有问题,基本上是概念。我们单位也有人做了1Hz启动的变频器 ...

1HZ不能转? 那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咋办? 24寸的车轮, 1秒一圈相当于6.8公里/小时, 难道电动自行车不能以这个速度骑行?

网友O(2018-02-22):
这是空调厂家忽悠消费者的,没有一点实际意义,实在可恶。

网友P:
开空调前室温27度,制冷要求到26度,还是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