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电源模块输出电压偏低问题

楼主(2016-10-09):
       电源模块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就是输出的电压精度,有部分工程师在检测电源电压精度的时候反馈,输出电压偏低了,满足不了技术手册上给出的精度要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测试方法不对还是产品本身就不良?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排除法进行,先假设产品是好的,按照厂家给的测试方式进行测试,如果还是存在问题,那就基本可以判断为产品不良导致的了。
       常规的测试方法为:输入给一个产品标示的额定电压,输出带满载,即产品本身能够输出的最大功率值,后使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的电压值,通过测试到的实际输出电压值和标称的输出电压对比,看是否符合在产品技术给的精度要求内即可。

楼主:
有些工程师反馈,已经按照厂家的测试方法测试了,输出电压还是偏低,那是否就可以说是产品本身的问题了?
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提醒:电源的输出电压是指输出端子上的电压,这个才是电源产品本身实际上的输出电压,如果测试过程中通过导线或其他方式连接到您的负载上,那连接的线路上必然会产生线损,导致端子上的电压和负载上的电压不一样,这个就不能说是电源的问题了,特别是一些输出电流很大的电源,在连线上的压降会更大,因此非常有可能在负载上测试的电源是偏低的。

楼主:
如果在系统上本就存在有连接导致线损的情况,那电源是不是就不能够使用了呢?
其实还是有方法解决的,对于功率稍微大一点的电源,电源产品会附件一个功能引脚,即输出电压微调的功能,如果线路中存在线损,可以在电源的输出电压调高一点,这样负载实际得到的电压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A:
电压偏低应该是负载有关系。

网友A:
LDO偏低都是负载拉低了。

网友B:
电源在低温下输出电压会收到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O偏低都是负载拉低了。

这个的效率太低,还是选择DCDC吧

网友C:
导线的长短也有关,最好是直接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管脚处。

网友D:
电压偏低看看输入电压有关系。

网友D:
功率到不到要求,电压也有可能偏低一些。

网友E:
电压偏低需要分析电路才能知道问题。

网友E:
这个常规的测试方法的输出带满载怎么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常规的测试方法的输出带满载怎么实现?

看版主第一条, 常规的测试方法为:输入给一个产品标示的额定电压,输出带满载,即产品本身能够输出的最大功率值,后使用万用表测试输出的电压值,通过测试到的实际输出电压值和标称的输出电压对比,看是否符合在产品技术给的精度要求内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在低温下输出电压会收到影响吗?

不能低于产品的环境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偏低需要分析电路才能知道问题。

看用到的是什么电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DO偏低都是负载拉低了。

效率不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在低温下输出电压会收到影响吗?

超出工作范围损坏芯片效率。

网友G:
电源不能满足需求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DO偏低都是负载拉低了。

可以试试金升阳的DCDC电源。

网友H:
电压偏低也能测试出原因?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些工程师反馈,已经按照厂家的测试方法测试了,输出电压还是偏低,那是否就可以说是产品本身的问题了?
...

金升阳的产品都是经过哪些测试的?

网友I:
电压偏低测量起什么作用

网友I:
选择合适功率的电源模块最为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在低温下输出电压会收到影响吗?

产品技术手册有个温漂系数,这个指标主要是体现产品在输出电压受温度影响的程度。基本不会受影响的。

网友J:
电压过低一般是负载过大造成的。

网友J:
查看电压是否存在短路的问题

网友K:
常规的测试方法适用于所有电源吗?

网友K:
电源启动不正常怎么测试?

网友L(2016-11-12):
请确定空载或轻载状态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L:
确定输出是否过载或者输出容性负载过大